[家电] 拆修不爱干活的利美电推子

楼主(2019-07-29):
拆修不爱干活的利美12-1电推子,朋友拿过来的,说这把电推子有年头了,开始很好用,现在只是嗡嗡响,不见掉头发。
就是这个,包装

侧面照

正面照

拧下两个螺丝,拆掉剪刀头

刀头都拿下

拆掉盖子

开关特写

电推子的核心,电磁振动部件,电磁线圈通过交流电,在E型硅钢片和振子间产生交变磁场,从而使振子产生规律性振动,带动刀头振动

振子,弹簧,固定结构

拆下振子

特写

电磁线圈和振子

全家福

经过试验,不装刀头通电振子振动幅度没有问题。装上刀头振动幅度就很小。应该就是缺润滑油。在动刀和定刀之间滴入几滴缝纫机油,电推子就正常了。

网友A:
这个震动频率估计挺快,我拆的几个婴儿理发的推子都是电机通过偏心轴带动刀头往复运动,和电动剃须刀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震动频率估计挺快,我拆的几个婴儿理发的推子都是电机通过偏心轴带动刀头往复运动,和电动剃须刀一样:l ...

这个是过去理发店常用的工具,属于220V强电的设备。现在大多是电动机带偏心轴的低压设备了,安全而且自带备用电池,免除了电线的困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过去理发店常用的工具,属于220V强电的设备。现在大多是电动机带偏心轴的低压设备了,安全而且自带 ...

理着头发,突然咔咔咔大叫,师傅熟练的拿螺丝刀拧一下就安静了,继续理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着头发,突然咔咔咔大叫,师傅熟练的拿螺丝刀拧一下就安静了,继续理发 ...

这现象是因为过去的220V电压不稳,当电压相差很多的时候就会发生咔咔响,必须调节弹簧跟上振动幅度和频率。

网友:
其实这种电推子最先损坏的是塑料部件,电路部分一般很少损坏

我家很早之前买过一个,用了一年多外壳就开裂,最后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