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闲的没事做的喷火枪

楼主(2019-07-29):
闲的没事做的喷火枪
找的一个零食瓶子
装了点消毒酒精
进气管在页面下

5V迷你小气泵
开机点火
不知道是酒精挥发不行还是气流太小
还是枪太小了。这是最小号的枪
火焰不够大

勉强烧烧,能化小玻璃渣

网友:
这个要酒精气化燃烧才给力

网友:
这个温度貌似可以嫁接T12烙铁头了??

网友A:
酒精换成汽油,需要往汽油瓶里鼓入空气加速汽油汽化。我在老站发过这个帖子,连焊枪都是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酒精换成汽油,需要往汽油瓶里鼓入空气加速汽油汽化。我在老版发过这个帖子,连焊枪都是自己做的。 ...

汽油哪里搞???车里抽?????不好抽吧,又不能买

网友B:
会不会回火爆    炸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汽油哪里搞???车里抽?????不好抽吧,又不能买

摩托车   凑字数

网友C:
空气压入酒精的瓶子,再出来,酒精蒸汽的今净含量就能燃烧吗?是不是加热了酒精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汽油哪里搞???车里抽?????不好抽吧,又不能买

汽车发动机把出油管拔了,接到瓶里,打开钥匙不用到启动档,能自己打十来秒吧,停了再轮开钥匙一下,嫌慢??那就关掉钥匙,打开保险丝盒,把汽油继电器拔了,用导线连接下继电器对立的一横一竖两个脚就出油了,不要短接平行的两个脚,那两个是电源脚,一接就烧保险了,不过钥匙关的情况下也不会烧,当然我说的是一般的车子,好的车我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气压入酒精的瓶子,再出来,酒精蒸汽的今净含量就能燃烧吗?是不是加热了酒精瓶? ...

没加热,这天气太热了,冬天估计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汽车发动机把出油管拔了,接到瓶里,打开钥匙不用到启动档,能自己打十来秒吧,停了再轮开钥匙一下,嫌慢 ...

也就是利用开机时油泵自检来抽油吧?感觉最多只有三四秒,能听到声音。

网友E:
这个喷枪就是汽油喷枪,汽油喷枪需要气泵和气罐,应该还有应该过桥开关。
酒精喷枪不需要气泵,要有预热蒸发装置,喷枪的结构要复杂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喷枪就是汽油喷枪,汽油喷枪需要气泵和气罐,应该还有应该过桥开关。
酒精喷枪不需要气泵,要有预热蒸 ...

你理解错了,楼主做这种喷枪主要是利用易挥发可燃液体的特性,使用气泵是加速液体挥发。你说的酒精需要预热那是酒精喷灯,使用原理跟这个不一样。

网友:
实现不是问题,真正要小心的是回火爆炸。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回火爆    炸啊

管里塞点钢丝球

网友:
回火太恐怖

网友:
可以自己打戒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管里塞点钢丝球

不用吧 他们烧焊饰品的就用的这种枪啊也没见塞东西啊

楼主:
会回火????先关气泵没灭火也没见回火 可能浓度太低了吧,也许枪自带防回火

网友(2019-11-13):
安全第一哈,玩归玩闹归闹,安全第一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