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步步高家教机H9待机就开不了,过一段时间又能开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9-07-29):
正常用没问题,一边充电一边用也没问题,只是有时待机,屏幕黑了以后,怎么样按都开不了机,过一天后又能开机了,这是什么问题?拆开后按开机充电板那里的灯亮,一会就黑了,但开不了机,怎么修?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池有没有断线,电池有没有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池有没有断线,电池有没有失效!

谢谢,我买了块电池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按一下可以亮机,说明有接触不良或断线的情况,请仔细检查,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脱焊。

楼主:
就是不明白,放置一天什么都不做,又能开机用

网友:
这机器字库容易坏 根据你的描述 排除掉开关键问题的多半就是字库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