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 元作 』拆解、维修并测试牧田6914D冲击起子{打黑7}

楼主(2019-07-29):
『 元作 』牧田6914D冲击起子{打黑7}详细写挺累,今天就简要介绍这款牧田冲击起子 。
本机器还是牧田一贯特色。
▼-----本楼
外观

这款也是可换碳刷款 。
拆解

主要部分。。。

标配欧姆龙开关,吐槽这款开关,质量不咋的。过手的牧田机器,开关的故障几率很大。

冲击头,中间的轴比较长 。

铝合金支架内里有个卡簧 。。。

铝合金打击头保护壳 ,这个比较小 。

内里的被动打击头。

下面是 尼龙垫片
▼-----

感觉夹头里有这个序列号就是正品:3169552

快速夹头 ,灵活的

碳刷盖 和碳刷

碳刷还有三分之二多 。

固定螺丝

拆下来固定卡簧

拔下打击头 ,

内里黄油还很黄,这个是后换的?

这个轴承转动灵活

清洗后加油

楼下继续 维修和测试。

楼主:
『 元作 』拆解、维修并测试牧田6914D冲击起子{打黑7}

▼-----一块铜板 ,上面是MOS管

调速开关这里裂了

牧田的一贯特色,马步奇电机 ,欧姆龙开关,但开关真的很烂 。
最大的毛病是脚容易上锈,太软。

打理完毕,组装 ,这个电机不错,看似775电机 。比较粗 。但短了些

上好卡簧

区分正负极,一会测试。

扣上上盖

上螺丝

上好碳刷

测试一 ,
电机内还有异物 ,造成卡死 ,这款恒流恒压电源不错 。。。
设置短路电流最大8.1A  。。。

拆开又清理一遍  ,可以正常工作了。

空载3A左右电流,正常 。

又一款打击批维修完毕

谢谢欣赏。

网友A:
收了一堆来, 清理好,  放起吃灰, 若干年后 , 被丢入垃圾堆,  运气好的话 , 又有可能重回闲鱼拍卖.

网友:
下次出现在闲鱼记得叫我,好歹沾下黄上的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了一堆来, 清理好,  放起吃灰, 若干年后 , 被丢入垃圾堆,  运气好的话 , 又有可能重回闲鱼拍卖. ...

放松的时候拆一个 ,誒,还修好了,满足一下成就感,接个电瓶干活,这些货也不差事 ,遇到机遇换个壳,高大上就来了

网友:
内部很新,几乎没有磨损,值得拥有!

网友:
外壳成色很差,内部一顿操作战斗力依然强,修好怎么也比杂牌强的多。

网友B:
黄尚是打黑的高手,就是壳子不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尚是打黑的高手,就是壳子不好办

以后专打壳子了

网友:
里面还不错,就是壳子比较惨了点

网友:
又见高手出细活!

网友:
外壳很惨啊

网友:
苦力活啊哈哈哈

网友(2020-05-04):
我的6914D和你的不一样

网友C:
一个型号,怎么东西还不一样呢!

网友(2021-12-04):
引用 网友C:
一个型号,怎么东西还不一样呢!

你这是油压起子机

网友(2022-01-12):
这个收来不知道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