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向zhqsoft大侠学习,为尚朋堂US1加长按关机功能并加大充电电流

楼主(2019-07-29):
买了几台这风扇,还都是29.9的高价入手的,感觉实用贵了点也要买,开始只是增加了电池容量没打算改长按关机,但担心这开关按多了会坏,以后还要换开关就打算也改下,反复学习和复习zhqsoft大侠的“3个元件为尚朋堂US1桌面风扇增加长按关机功能”,正如不少坛友说的,大侠介绍的不太详细,看电路图又感觉不是我要的这三件套,那个用了NMOS和PMOS管。高手绕行,我不知道MOS中的N和P沟怎么判断,都是百度来的。大侠文章中也没说个参考型号,这让我哪儿去找NMOS管呀,不过手中好多坏的旧主板,上面MOS管倒是不少,可判断N还是P沟还要百度,话说当年学电子时MOS管刚出来,等大流行时我这老人基本上金盆洗手不干维修了。N久没动手,找个1UF和1M电阻都是难事,好不容易找到了NMOS管准备动手,可在隔壁手电那儿看到说有些大的NMOS管的开启电压有点高,有的达4.5V,那样就工作不了。我这NMOS管也不小,看到大侠的NMOS真是小,再在旧主板上找到些N开头的管子一查都不是,只能用这个大个头NMOS管子试试了,好在成功了分享给大家,像我一样找不到NMOS管的可在旧主板上的电源部分拆,型号不一定相同,大小差不多的应该也能用,不会开启电压太高吧,不能用的找大侠请教,我是学徒只是来交个作业。特别说明下,我拆的NMOS管型号:G0T03H
由于NMOS管子算大个子了,只能另找个位子安放好这“三大件”,我的改装把原来充电取样电阴从2K换为1.5K的,没按1.2K换,那样虽然充电快但一是发热,二是我的二手电池不放心。

网友A:
我的不想改了,我发现有点奇怪,电压低时只有3挡,电压足时有4挡,面罩我试了试,没有拆开,不敢用大力

网友B:
原先是白色的最贵,现在是白色的最便宜了到手26块多,要不要再买个平均一下?

网友:
我有个手持风扇是4056芯片1A充电,也没觉得会很热啊

网友:
不错,越来越超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不想改了,我发现有点奇怪,电压低时只有3挡,电压足时有4挡,面罩我试了试,没有拆开,不敢用大力 ...

开始也是不敢拆,但发现这塑料还行没事,用点力就拆开了。那你的可能是故障风扇哈。不改的话一天那开关不知要多按多少次,这开关一水就会坏,到时也要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先是白色的最贵,现在是白色的最便宜了到手26块多,要不要再买个平均一下?

我都买了三个白色的,虽然外壳有点粗糙,但好在不贵,一个人用特方便。

网友C:
谢谢分享。。。。。撸这么多,也不怕肾亏。。。。。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撸这么多,也不怕肾亏。。。。。哈哈。。。。。 ...

这是分阶段有控制的,不像温总兴趣来了天天去找大妈交易

网友D:
我也用的这个头的mos   不过你找不到贴片电阻了么

网友E:
唉!
19块的时候没撸,现在涨到29就更不想撸了
等牙膏ing

网友:
这照片横着的比例看着非常舒服!赞!

网友:
这个风扇最近很火呀,玩出花样了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唉!
19块的时候没撸,现在涨到29就更不想撸了
等牙膏ing

曾经有一锂电池的电蚊拍做活动时在一淘购来返利才不到10元,我只拍了一只,再拍时发现都涨到40多了。这拍特好,感觉好用得很,我总不能等到商家再降到那个价呀,买买买。
估计这风扇再也不会卖19.9的吧,感觉那个价赚钱不了,那个N小的充电风扇都要近10元的。

网友F:
那个sot32-3的小mos就够用了,哈哈

网友:
我的改了1.2K电阻,4056芯片还加了散热片(改了电阻后不加散热片确实有点烫),最大电量也才0.8A左右,根本达不到1A,估计这颗4056芯片是水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用的这个头的mos   不过你找不到贴片电阻了么

还真找不到呀,贴片拆下来就好容易搞丢 的,人手不比机器手操作太不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sot32-3的小mos就够用了,哈哈

可是我不懂什么NMOS 和PMOS的型号呀,大侠说说哪儿可找到小的NMOS管呀,手中废料主要是有主板、电脑电源板为多,坏投影机也有几台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不懂什么NMOS 和PMOS的型号呀,大侠说说哪儿可找到小的NMOS管呀,手中废料主要是有主板、电脑电源 ...

这种小mos一般是印字,跟常见的三极管Y,J之类不同,我都懒得查印字,直接拆下来上晶体管测试仪,读出来是n就是n,读出来是p就是p哈哈。我的管子也忘了从哪个废板拆的了,一大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不想改了,我发现有点奇怪,电压低时只有3挡,电压足时有4挡,面罩我试了试,没有拆开,不敢用大力 ...

中间立柱可以塞两节18650进去,这样一来,有四节18650电池,电量充足,而且还很稳当。
改长按关机,打算找齐拆机材料再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