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模块问题请教,想让两台电器同步启动

楼主(2019-07-29):
小弟想让两台电器同步启动,请问有没有那种接通电源就闭合信号线,关闭电源就断开信号线的模块。
没有大电流要求,最好是5v,12v的。哪位大佬能给个淘宝关键字或者地址,谢谢!

网友:
用低压微型继电器或者微型固态继电器

网友:
一只带常开常闭触点的继电器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一般的继电器就差不多能解决,要求实在不高的话也可以直接钮子开关硬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