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 EZ7840 运行发热较大

楼主(2019-07-29):
  看论坛7840介绍颇多,最近打黑入手一台,内部完好,打理后运行正常,力量也可以,就是感觉没几分钟,出风口都是热风,电机部分发热较大,请教下玩过此机的朋友,这种情况是正常吗? 还是说电机部分有问题,恳请赐教解决,谢谢。

网友:
改无刷吧,我估计是机械部分润滑不好,导致阻力大发热,我的6505拼命冲击时也是发热大

网友:
测试一下空载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
7840电机不好使,马力不足

网友:
垃圾东西,国产30都不错

网友:
保养加的润滑脂,粘度不能太大,粘度大了,电机运行阻力大就容易发热

网友:
这种工具起码有200多瓦吧,运行了几分钟,通常几秒钟就可打一个孔,这个几分钟能打多少孔啊,机器有点发热是必然的。况且现在是夏天,气温就30多度了。建议有条件的话,按3楼说的,测量一下电锤的空载电流,我觉得不超过20安培应算正常。

楼主:
好的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有时间测下空载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