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到一个小电充电宝,拆完了才发现悲催

楼主(2019-07-29):
见到一个扫码充电用的小电充电宝,还挺新的,电池已无电,找了一条Micro-USB 充电线充电充不进去,理所当然的认为是通过4个接线触点充电的,为了搞清楚只好拆之。做工还不错,侧面还有一个霍尔元件估计是检测开关之类。跟踪了一下电路板,发现Micro-USB口 也是直接跟充电芯片IP5189相连的,怎么充不进去呢?换了一条Micro-USB 线,充电灯闪烁,电流1A左右开始充电,原来第一次用的Micro-USB 线是坏的,卧槽,白拆了,外观也恢复不到原来了。原来此机可以直接用Micro-USB口充电,而那4个触点,应该是在专用充电设备上充电使用的。

楼主:
发的照片这么看不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的照片这么看不到呢?

是不是照片拍得不好看,被系统拒收了?

网友A:
我也弄了一个。不能给手机充电。应该是被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弄了一个。不能给手机充电。应该是被锁了

这个没有锁,应该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直接拆电池,简单粗暴

网友:
拆就拆了,用电池,本来这东西平时也用不着,手上三,四个,过几个月还得给补电,挺麻烦的。

网友:
有两个类似的,我一直想把电池直接连到这触点上,哪天需要应急时,可以直接对电池快充。
可惜这东西不好拆,拆了就不太好复原了

网友:
好粗的线,哈哈

网友(2020-05-14):
霍尔,什么意思

网友:
短路开关后面呢个6脚原件就可以和正常充电宝一样用了!

网友:
不错啊,好东西,那么大一块电池。

网友:
大神啊,这都能破解了

网友:
这个零件复杂,自身待机电流也大吧,用个普通充电宝就行了,华为的就很好用了

网友:
怪兽的,也可以直接用普通线 充

网友:
找单片机,拆掉单片机,把找到8250 MOS管短接S D级或者找到G级给个电平让她导通就好了

网友(2020-09-20):
手上也有个,充电宝有电但不能给手机充电。应该上被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