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湘利(超泉)16.8v无刷冲击批 拆解

楼主(2019-07-29):
充电器:

内部驱动板,看着还不错,Mark是超泉的:

顺序乱了,这是开箱:

又是充电器:

打击头,不太容易拆开,本来刚打开时,拿下来过,后面忘记拍照了,盖上了就比较难打开了,里面有油封:

反面:

无刷电机,很小巧,带霍尔的:

整体:

霍尔线路:

电机拿下来:

无刷控制板,做工感觉还不错:

网友A:
干干净净的看着舒服

网友:
楼主多少钱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干净净的看着舒服

嗯,感觉还不错,宣传长高比WU130还小一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感觉还不错,宣传长高比WU130还小一点

天猫官店减20

网友:
控制比威克士WU130好   不过这是电批 130是电钻  变速夹头长度在那里摆着的

网友(2022-05-25):
多少钱入的?整体做工精细细节到位

网友:
查了下价格,告辞,虽然有霍尔的,但是看评论品控还得加强

网友B:
看着做工不错。就是把手太粗壮,不爱了。

网友(2022-07-07):
引用 网友B:
看着做工不错。就是把手太粗壮,不爱了。

实际握感还好,因为扳机开关那块的握把缩径比较明显,而且变速箱简单且没夹头重量比电钻轻一些,在直插16V电批电钻里不算难握的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就看价钱了

网友C:
有霍尔算是比较良心了
电池支架的塑料感太强了,烧一下看是不是阻燃的材质

网友D:
湘利做工还是相对要好的,就是名气没那么大。配件也相对难找。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霍尔算是比较良心了
电池支架的塑料感太强了,烧一下看是不是阻燃的材质 ...

自己烧是没法检测是不是阻燃材质的,因为阻燃材质并不是完全不燃烧,而是在xx温度下能坚持xx时间不燃烧,自己测首先不知道指标,即使知道指标也难以控制时间和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湘利做工还是相对要好的,就是名气没那么大。配件也相对难找。

从说明书就能看出是传统正规厂家,产品说明书都有爆炸图,零件换了可以按爆炸图上的零件编号找厂家配零件,是真把工具当工具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自己烧是没法检测是不是阻燃材质的,因为阻燃材质并不是完全不燃烧,而是在xx温度下能坚持xx时间不燃烧, ...

烧过几次阻燃材料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过几次阻燃材料就知道了

锂电池爆燃的温度比打火机高多了,就算一时半会烧不着,也证明不了什么

网友:
一,二年前买过一把,上批头晃的太厉害,转速起步就很快,压力稍微大点就触发充击,特别是电量不太足的情况下。总之,不太满意。就能上螺丝,不能钻孔。前段时间让人在工地顺走了,家里就剩了一个充电器,不建议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