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个保险元件的参数

楼主(2019-07-29):
如图,该元件位于1元POS机mini主板上,外观似保险元件,有4个脚分布在4边,彼此间相通0阻值。请大神指教是什么类型的保险元件,参数及应用范围?谢谢!

网友A:
射频滤波元件,它后面接的是个蓝牙天线

网友:
不知道,没接触过,顶上去让大婶看见

网友:
陶瓷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频滤波元件,它后面接的是个蓝牙天线

请教内部什么构造,谢谢!
表测4脚之间电阻都为0,难道是个电感?

网友B:
这个四脚的一般中间左右两脚接地,陶瓷表面1字竖线代表输入或输出(根据型号种类),直流电阻在这里没有什么意义,一般输入输出外围都有滤波和阻抗匹配网络,大量电感接地,所以你在路测到输入输出短路是正常的,拆下来可以是开路可以是短路(根据种类),一般是开路,谐振时等效于短路,天线用万用表直流档去测一样是电阻为了零,因为有匹配网络存在,高频不能用低频或者直流去理解。关于结构,这个属于微波高频段了,直接敲碎肉眼就一堆陶瓷,什么也看不到,低频例如早期455中频滤波,敲开里面是圆形陶瓷片双面镀银多片组合,利用不同的谐振特性产生的选择性滤波,等效于较为理想的lc谐振滤波网络。这个4脚内部是多层陶瓷加金属镀膜按照设计叠加烧结而成~

网友:
给勤奋充电的坛友点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四脚的一般中间左右两脚接地,陶瓷表面1字竖线代表输入或输出(根据型号种类),直流电阻在这里没有什 ...

专家级别的解答,可以写入教科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专家级别的解答,可以写入教科书了。。。。.

哈哈一知半解,温总过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