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而不修一个山姆斯电蒸锅

楼主(2019-07-29):
一个电蒸锅坏了,有亮灯指示,功能键也有反应,就是不加热。根据衡水家维帖子里学来的知识,判断为加热管不通电。拆开一看,果然接线柱的一根线烧断。看着质量有点差,没有维修价值。垃圾堆见

网友A:
这个完全可以接上继续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完全可以接上继续使用的

1800瓦,线太细了,而且没有接线端子和压线钳。不安全

网友B:
这都不修?用小刀撬开端子,重新剥线用尖嘴钳压接多简单的事,哎,楼主土豪想用新的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都不修?用小刀撬开端子,重新剥线用尖嘴钳压接多简单的事,哎,楼主土豪想用新的没办法 ...

锅特别薄,线根本就撑不了1800w,有安全隐患,用着不放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锅特别薄,线根本就撑不了1800w,有安全隐患,用着不放心

劣币驱逐良币的时代,现在的东西普遍差(因为便宜了)。

再买新的也好不到哪里去

网友:
我弄个锅报废之后直接把锅胆种花了,哈哈!

网友(2020-03-26):
楼主,请问如何打开底盖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