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惠普7200 飞利浦CDD 3610 CD刻录机, 浦科特PP2 雅马哈F1那都只能是陪衬

楼主(2019-07-29):
这这是 一个来自荷兰皇家比利时的声音说他是最顶级CD刻录机不为过 惠普7200 CD刻录机,有史以来拆机见过最好的刻录机,分分钟秒杀现代的PP2 F1 540,不是一个级别,相差甚远,也只有那个年代才会专心做好产品。现代不行了,个机器当年生产的很少,数量不错,由荷兰比利时 匈牙利雅马哈F1 浦科特PP2 ,朋友立马把他的机器打入冷宫,在这之前他一直觉得F1很好了。听了这个机器刻录,F1没法听,飞利浦IC数不胜数,全铸铝光头 无刷电机马达,四个避震装置,刻录无法想象的稳定静音,无法言语表达了简直。全铸铝发射光头组件,用料类似CDM9 PRO装置。可谓是刻录机里面最好最好的光头组件了,马兰士98年生产的18日元的 CDR640,和 瑞士 顶级刻录机STUDER D741,当年售价不是一般小企业可以接受的,以上两款高价刻录机都是使用此光头。可见非同一般,应该可以说是电脑CD刻录机的最好代表作之一,机器在97年的时候销售价格也是非常昂贵,当年一度的水涨船高,97年全新价格1000美元。当时只在美国少量发售。绝对是隐身山林,现存数量不多不为人知的好机器

同样是光驱,现在的配置却与以前大不相同了。从最初的1速CD-R到如今的52×甚至52×DVD刻录机,这期间有太多的经典机型值得大家去回味……
    可惜的是这些经典的产品多数为CD-R时代的产物,到了DVD时代中后期,各大光存储厂商为了生存下去走向了整合的道路,转为速度和价格战,而实力稍逊的企业只能埋没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这也直接导致了如今的DVD刻录机硬件音质劣化现象严重!但是对于刻录数据来说,妨碍不大,但是对于音响发烧友来说,就苦了

很多经典的音乐刻录机渐渐消失在了我们的视野当中……

下面我们看看这款机全貌和细节特征

网友:
当年高大上的光存贮现在已经完蛋了,我的电脑上现在还保留一个蒲科特1210的刻录机,几年都没有刻光盘了,没有接口搞了个usb转ide将就一下,没有好刻录盘,没有想刻的内容,更没有以前的心情。U盘搞死光盘,集成主板搞掉显卡声卡,手机玩死电脑。

网友:
电路板真漂亮,感觉做工比现在主板都好

网友A:
笑死了 还音乐刻录机,

楼主:
无知之人

了解下雅马哈100 200 4260 索尼CDW 900E CDU920 921
浦科特4260 和浦科特 plexmaster 这台刻录机30公斤足足。飞利浦CDD 2600 3600 3610 7200HP玩过 拥有过才有发言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知之人

了解下雅马哈100 200 4260 索尼CDW 900E CDU920 921

莫说人无知, 只因炒光驱的太牛.
我看不起炒光驱的.

你们怎么说都罢,

再看看你吹的东西 就是往上吹,什么真货都没有
继续笑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说人无知, 只因炒光驱的太牛.
我看不起炒光驱的.

手里老刻录机最少20个现在 我所提供的型号 基本都有手里 哪个没研究没没有测试过对比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笑死了 还音乐刻录机,

有的朋友说太老了,过时了,过时到没有,老是有点,好的东西从来都不会过时的,好音乐可以让人平静淡定,浮躁的年轻人一般不懂,自从爱迪生发明了电和留声机,人类对音乐的完美还原就没停止过。它来自哪里用于哪里不重要,抛开你那偏见的看法,重点是音质OK。电脑PC?现在的技术还达不到CD的音质标准

关键得是好的东西

网友B:
好豪华,用料做工太好了。看上去就很喜欢。这种电路板简直是艺术品,现在难看到了。

网友C:
拆过一台理光刻录光驱,工艺不是国产SATA光驱能比的

网友D:
不太理解为何追捧所谓的“音乐刻录机”,毕竟最后刻录到CD上面的都是数字信号,有何不同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豪华,用料做工太好了。看上去就很喜欢。这种电路板简直是艺术品,现在难看到了。 ...

现在基本是一两个芯片全部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过一台理光刻录光驱,工艺不是国产SATA光驱能比的

没错 专业 行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太理解为何追捧所谓的“音乐刻录机”,毕竟最后刻录到CD上面的都是数字信号,有何不同之处? ...

你不理解发烧友

网友(2019-11-16):
引用 网友D:
不太理解为何追捧所谓的“音乐刻录机”,毕竟最后刻录到CD上面的都是数字信号,有何不同之处? ...

你只要看看lz过往发帖就知道了。开头那段话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只是把各个型号换一换就是了

网友E(2020-02-03):
引用 网友D:
不太理解为何追捧所谓的“音乐刻录机”,毕竟最后刻录到CD上面的都是数字信号,有何不同之处? ...

这种压根不是音乐刻录机,真正的CD COPY机器,是一对驱动器在同一机器内,播放机和刻录机之间有时脉校正的。
楼主这机器很经典很堆料,但,廉颇老矣
我也有很堆料的P133主板,但除了开机跑个DOS写写爷爷辈对讲机,还有什么用呢?

网友:
现在玩音响玩的是失真不是高保真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压根不是音乐刻录机,真正的CD COPY机器,是一对驱动器在同一机器内,播放机和刻录机之间有时脉校正 ...

这是数据刻录机?自认为懂得一般都是瞎懂,这个当年确实是CD刻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太理解为何追捧所谓的“音乐刻录机”,毕竟最后刻录到CD上面的都是数字信号,有何不同之处? ...

7200 3610还是用过的,在IDE里纯刻录机比那些几十x 高速DVD还是好多了,模拟味道好,但是缺点也很多,光头很容易坏的,兼容性比较差,问题比较多,比不上浦科特雅马哈 硬件质量过关。包括飞利浦CDD2600 3600也是一样 光头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压根不是音乐刻录机,真正的CD COPY机器,是一对驱动器在同一机器内,播放机和刻录机之间有时脉校正 ...

不懂装懂了 真正的专业机型不是你这么说,而是具体型号品牌列出来,一看就是半吊子说的话,飞利浦CDD522 索尼CDW 900E 浦科特PlexMaster都是最专业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