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群联PS3111-S11修复求助!

楼主(2019-07-29):
坛友发来一块PS3111的固态,能识别,但不能分区不能正常使用。

PS3111加东芝UFS,应该是153球的。

尝试用群联的修复软件包修复,但失败。

能获取到固态信息,但unlock失败。

用repair工具也repair失败。

用txbench安全擦除也失败。

没有思路了,求大佬们指教!
另外,这款UFS有没有支持的主控能做成U盘?

网友A:
开过ssd的ufs,emmc好像没法做成U盘,我没吃过螃蟹,你可以弄个3350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过ssd的ufs,emmc好像没法做成U盘,我没吃过螃蟹,你可以弄个3350试一下

我看了下大树的153脚位的3350板子,对三星的兼容性好,对东芝的ufs兼容性不太好,而且板子太贵,买回来用不上可惜了

网友:
这接口目前做不了U盘

网友B:
进入写保护模式了

原因有很多种,但几乎都是固件问题引起的(很少是颗粒真的到了擦除寿命了)

这种情况,有些是解除写保护状态后可以刷固件解决。如果无法解决,需要群联提供强制擦除的固件包,重新抹除所有信息重新开卡并更新固件。有些人手头有生成工具,我手头只有各别型号的强制擦除工具,反正没你手头的这个。群联的固件包太乱

群联的工具一定不能用错,用错了可能就导致救不回来了。这点跟SMI完全不相像(不过不排除有些方法可能只有内部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入写保护模式了

原因有很多种,但几乎都是固件问题引起的(很少是颗粒真的到了擦除寿命了)

看来不好弄了,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入写保护模式了

原因有很多种,但几乎都是固件问题引起的(很少是颗粒真的到了擦除寿命了)

大多数写保护是闪存坏块超标,达到开卡坏块设定值。即使闪存坏块超标,闪存还有没用到的好块,重新开卡还能用。

网友:
短接重新开卡试试咯

网友:
PS3111坏了基本只有走售后,群联的SSD主控好像很保守

网友C:
楼主搞好 没有    我有一块 金士顿  A400   480 G  固态  一样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好 没有    我有一块 金士顿  A400   480 G  固态  一样情况

没搞好(✪▽✪)

网友:
你 QQ好多  加个 询问下

网友(2020-03-09):
PS3111确实是难搞,搞到最后都放弃了

网友:
固件出错了 而且这个固件版本太新还没有

网友D:
弄不好  板子出给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弄不好  板子出给我吧

你会弄?分享一下吧1

网友(2020-08-01):
我有一个影驰240G的也是PS3111,有没有修好的。

网友:
我的情况和你一样,至今没搞好,楼主搞好了说一下

网友:
这种组合用常规方法开不了  因为短接后会显示缺ce

网友:
别折腾了,上335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