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谁知道这个数字钳形表是什么牌子的?MINO MI-131

楼主(2019-07-29):
今天在旧货市场买个数字钳形表,MINO MI-131,用9V电池,可以显示但是不准,谁知道这是哪里产的

真皮的表包

网友:
淘汰货,不是自动量程不方便

网友:
古董?mino?没见过

网友:
好像是以前的铁芯钳表,电线放在夹子中间,闭合后形成一个互感器,只不过把指针部分换成了液晶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