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检测卡显示b2

楼主(2019-07-29):
独立显卡和内存金手指都檫好几次,不知怎么在多次试中突然一次主板自检成功,显示器显示进入系统桌面,再次重启又是b2,太无语了

网友A:
把内存拔掉启动一下试试,再安装上,再开机。

网友B:
b2已经到OS引导阶段了。b2时候(包括b2之前)显示器是否显示任何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b2已经到OS引导阶段了。b2时候(包括b2之前)显示器是否显示任何内容?

显示器没信号黑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内存拔掉启动一下试试,再安装上,再开机。

内存拔下,开机马上声音报警,再插上还一样

网友A:
用新一点的人民币叠3下擦拭内存槽试试,我是这么搞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存拔下,开机马上声音报警,再插上还一样

内存不稳定,换内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新一点的人民币叠3下擦拭内存槽试试,我是这么搞得。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新一点的人民币叠3下擦拭内存槽试试,我是这么搞得。

gaoshoue刷bios!!!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存拔下,开机马上声音报警,再插上还一样

按照我以前的经验,不插内存会叫的主板,80%都是没问题的
按照B2的代码确实是已经自检完成准备进入系统建议检查内存,换个插槽啥的试试,但是不排除主板不稳定啥的情况

网友C:
还有,这主板有没有集成显卡,试试独显拔掉,换集显试试
显卡有问题,导致不能识别,说不定已经从集显输出进入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主板有没有集成显卡,试试独显拔掉,换集显试试
显卡有问题,导致不能识别,说不定已经从集显输出 ...

谢谢回复,我主板是H97+i54590, 有个奇怪问题,集显可以用,就是独立显卡电源拔下来集显就可以用了,以前我记得独立显卡没拔下来集显是不可以用,主板2个插独立显卡插座都试过了,只能怀疑独立显卡有问题,手头没别的电脑或别的独立显卡测试,无法判断是主板还是独立显卡出问题

网友:
那这种情况独显坏的可能就很大了,独显不插电源很多情况下并不是不能工作,至少能识别显卡
甚至有部分下卡开机有显示,提示插入电源
这样集显默认设置情况下就被屏蔽了
只有识别不到独显的情况下,集显才能工作
除非你在BIOS下设置了独显集显一起用

网友: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检测卡厂家不一样,代码是不是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