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4块钱的GPS改锂电池成功

楼主(2019-07-29):
之前买了19块钱的GPS,装上了车,后来看到14居然也买得到,又入了一个,放了一个多月,总得用掉,看别人改锂电,于是想也改成锂电,做成移动追踪器。

打开板子,看到有vbat+和gnd一对,感觉是装电池的,结果焊上,把12v的线取了。上电池发现不行。灯不亮。
于是接上12v到升压板,usb供电后,发现正常,说明板子完好。
于是看另外一面,有个vbat,于是把正极挪到这里来,灯亮,但发现绿灯一直不常亮,软件看是离线。
于是4056上插上充电器,过十几秒钟后,绿灯常亮,再一会儿,蓝色灯常亮,于是隐约感觉这个电池有问题,于是更换了个电池,这下很快就正常了。过几分钟灯全灭,如果动它一下,灯亮。说明会自动休眠。
放那里看看能用多久。
奇怪现象,万物在线APP不能绑定,说10001错误。用微信公众号的万物在线能成功绑定。
最后绑扎一下,然后准备找个盒子装起来。

电池盒上4056保护板

这里有+的是错的

正极接到没+的vbat才是对的
下面12v焊上临时线测试的

完整接好的线路

网友:
这个GPS,有问题要既是和客服联系...

网友A:
你说的奇怪现象我也遇到过,你曾经绑定的定位器和现在这个定位器肯定不是同一家店买的!不同店的设备不能绑在一起。后来客服帮我内部搞了一个账号,可以万能绑。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奇怪现象我也遇到过,你曾经绑定的定位器和现在这个定位器肯定不是同一家店买的!不同店的设备不能绑 ...

确实不是同一家店。不过微信能登陆,就不管他了。

网友B:
需要升压到12V么?

网友C:
你这样困在一起,GSM的天线没了,信号能好么?

GSM天线是在外壳上的 一次FPC天线,通过金属弹柱接触的。
还有电池的接点,要把灯旁边的开关装上,电池VBAT+才有用,因为开关不同,直接接电池必然不通。

网友D:
数码坛友都把这个玩出新高度了,单颗18650续航怎么样啊?之前不是有说电压太低定位不准吗?

网友E:
楼主,我有个疑问,本来这个GPS有根外置线,可以外接12V的电池,就可以用了;为什么非要拆开后在里边接电池呢?这样做有什么用处?是不是内部需要的电压低,一节18650电池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困在一起,GSM的天线没了,信号能好么?

GSM天线是在外壳上的 一次FPC天线,通过金属弹柱接触的。

试了好像问题不大,指令收发正常,数据传输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有个疑问,本来这个GPS有根外置线,可以外接12V的电池,就可以用了;为什么非要拆开后在里边接电池 ...

因为有坛友测试了,12v口接了通电,那两个触点电压4.1xv,12v口电压变大也一样不变,说明有个模块把高压转了低压4.1,4.1才是设备真正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升压到12V么?

12v口要12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困在一起,GSM的天线没了,信号能好么?

GSM天线是在外壳上的 一次FPC天线,通过金属弹柱接触的。

看来这个板子留了不少彩蛋

网友:
在哪里买的?我也要试一试

网友F:
19的时候买了一个,装了10000ma电池组4.2v用了几个月,这玩意一个就够用了,再便宜我也不买第二个啦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19的时候买了一个,装了10000ma电池组4.2v用了几个月,这玩意一个就够用了,再便宜我也不买第二个啦哈哈 ...

是的,这个东西第一年是免费的,如果以后使用,每年还要交钱的,有一个就可以了;这10000mA的电源太牛了,有时间我也小改一下,用几个月。就是定位不太准啊,有漂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这个东西第一年是免费的,如果以后使用,每年还要交钱的,有一个就可以了;这10000mA的电源太牛了 ...

四节lg2600锂电池并联就行,定位暂时还好,我把它藏在座垫里面了,为了隐蔽没接线,需要定期拿出来充电有点麻烦哈哈哈

网友G:
我想问问:手机不就能定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想问问:手机不就能定位吗?

手机可以定位啊,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这个GPS是给车辆安装的跟踪器,在手机或者电脑上都可以查到,现在车子在什么位置,也可以查到车辆每天的行车路径,很好玩的一个小东东;如果你有钱,在车上放一个手机也可以啊,你也可以查到这个车在什么位置,但是你放在车上的手机要安装一个专门定位的卡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奇怪现象我也遇到过,你曾经绑定的定位器和现在这个定位器肯定不是同一家店买的!不同店的设备不能绑 ...

这个我找到方法了,需要把原来账号退出去,点注册,用手机号注册账号,然后进自己账号添加设备,扫码后就多个都能添加进去,地图可以同时看到多个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码坛友都把这个玩出新高度了,单颗18650续航怎么样啊?之前不是有说电压太低定位不准吗? ...

这个很老的充电宝拆机电池了,在家待机没感觉,一带出去激活就感觉电压往下掉,回头把另外一个充电宝弄8个18650出来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