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宝马e39 520i,空调面板不显示,鼓风机一直最大风,拔了钥匙还在转

楼主(2019-07-29):
02年出厂的老车了,今年车子开的比较少,停车难,平时公交,周末偶尔出去转转,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一天行驶过程中,中控台“叭”的一声有点小暴破声,当时早上不热没开空调,停车后再上车开钥匙听见鼓风机声音越来越大直至最大风速,想用控制控钮关闭,发现中控面板没有显示控任何键无用,网上查了大量资料,基本确定是鼓风机电阻或面板本身坏,于是替换了一个电阻无变化,拆开面板发现了一个芯片烧毁,大喜,感觉找到问题根源,于是第二天大早就到当地大型电子市场买了一个25元一样的芯片让维修师傅花了20元焊上了,装车后还是一样,无语了,不知道是没焊好还是芯片坏的,于是又在网买了2个芯片,准备再换上一个试下,自己有风枪烙铁,但这类芯片从来没下过手,平时换点电容电阻二三极管类的还行的,或者是此板上还有其它元件坏?到板电源有电,上面的小风扇也转,就是液晶屏不显示背景灯也不亮,求高手们指点

网友A:
老板,换车啊

网友B:
Smart High-Side Power Switch BTS711L1

先看PDF吧~(希望你懂英文)直接打开~IC一定完蛋了~但是烧到这样,肯定是电路还有其他故障~

https://www.infineon.com/dgdl/In ... 733015aa3bea285100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板,换车啊

此车是当年买的二手车,好开好用就是小毛病多了点,平时多了很多乐趣,把我培养成了一位标准的修理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PDF吧~(希望你懂英文)直接打开~IC一定完蛋了~但是烧到这样,肯定是电路还有其他故障~

https://w ...

英文略懂,保险丝也一个个全部拔出来测试过,其它地方也查了下,看不出什么异样,用技师盒子连手机也没什么故障码,想看有没有线路搭铁或继电器烧坏也没见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PDF吧~(希望你懂英文)直接打开~IC一定完蛋了~但是烧到这样,肯定是电路还有其他故障~

https://w ...

很可能别的地方还有问题

网友C:
直接买个中控版换不省心吗

网友D: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再换一片BTS711L1,最好不要在同一家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再换一片BTS711L1,最好不要在同一家买。

已买,上面2片就是,有空换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个中控版换不省心吗

先修再换,一是可以提高维修技术,2还能省钱。

网友E:
这个芯片输出四路带两个负载,我感觉是控制空调里面冷暖、模式、内外气等等这些风门电机的其中两路,还有上面图片上提及的电磁阀的,猜想是暖风水阀或冷媒电磁阀(若带有后空调)。应该重点先查此芯片输出带的负载是否有短路。此芯片的13、14和17、18脚是输出是带电机或电磁阀的。顺着这几个引脚到控制面板后面的接插件量一下是否有短路。
   如果是鼓风机一直最大风量,不一定是这个芯片的事情,空调控制策略里没有此逻辑关系。最大的可能是调速模块就是你提及的电阻,通过看这台车上空调控制板用的肯定是调速模块,此模块里是一颗耐压80V以上耐电流80A的MOS管。先检查调速模块上的G极引脚(如果模块上没有标注,找最细的那颗线)的驱动电压,如果是高电平应该是控制面板的问题,如果是低电平即为调速模块击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个中控版换不省心吗

估计要买这个控制面板,估计至少200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PDF吧~(希望你懂英文)直接打开~IC一定完蛋了~但是烧到这样,肯定是电路还有其他故障~

https://w ...

下载个坏文件

网友F:
Pmw调速器,哈哈,这个芯片拍个背面,应该是驱动芯片,后侧2个管里有一个可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芯片输出四路带两个负载,我感觉是控制空调里面冷暖、模式、内外气等等这些风门电机的其中两路,还有上 ...

言语间透露出大神的味道,好我顺着这思路查一查,感谢大神教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要买这个控制面板,估计至少2000以上。

淘宝二手一些卖1000多,我车友群几百元有人在卖,先修修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Pmw调速器,哈哈,这个芯片拍个背面,应该是驱动芯片,后侧2个管里有一个可能坏了 ...

好的,我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Pmw调速器,哈哈,这个芯片拍个背面,应该是驱动芯片,后侧2个管里有一个可能坏了 ...

是的,被烧的是电磁阀驱动芯片,我也怀疑这个板上的电源电路有故障

楼主:
拔了钥匙鼓风机都是最大风在转,要不转有3个办法,1拔下电阻,如下图,2拔掉面板后面的插头,3断开电瓶。现在我一般拔下电阻。,此电路板上的小风扇还是会转的,好像是用来提前换气散热的可以定时。

楼主:
引用 楼主:
拔了钥匙鼓风机都是最大风在转,要不转有3个办法,1拔下电阻,如下图,2拔掉面板后面的插头,3断开电瓶。现 ...

如上这个风扇也会十分安静的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