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脑电源坏了

楼主(2019-07-30):
好好的就不能开机了,没反应,保险都是好的,看外观电容什么的都是好的,就是没输出

网友:
开关键坏了

网友:
好山~扔了吧~否则检查高压,功率管子和后级~

网友:
就这电源还是换了买个好的吧!

网友:
有万用表可以测测电压,有没有短路损坏的,光看能看出啥来

网友:
检查辅助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是噻,检查各路电压是否正常?电脑的启动按钮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A:
先查有没有5V待机电压,紫色线就是,一插电就应该有,没有就它的话其它啥也不会有。注意每次插过电试机后都要把最大那两个串联的电解电容放电后才能动手,否则电到你跳舞。

网友:
掐指一算,电源已挂。还是多花点钱买个航嘉、长城这些牌子的吧

网友:
我都坏了好几个了,最买了个便宜的反而不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有没有5V待机电压,紫色线就是,一插电就应该有,没有就它的话其它啥也不会有。注意每次插过电试机后都 ...

电到你跳舞

网友:
辣鸡电源不值得折腾,建议买个新的有牌子的

网友:
我现在喜欢E牛变压器,开关电源不爽  牛之类的能用几十年都OK

网友:
感觉像大水牛的电源。肉还是有点,坏了就换了吧。

网友:
根据经验,找到烧坏的件,换了就好

网友:
广东佬的话是这样的啦,

网友:
换个好的吧,这电源没把主板搞坏就不错了

网友:
测一下有没待机5V,没有的话应该是待机电源不正常,检查那个8腿ic供电,附近那些电解电容很可能失效,虽然表面看着没事,但最好换掉它再说。

网友:
5v,整流后电压这几个关键点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在学开关电源呢。资料很多的。应该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