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家里冰箱又坏了

楼主(2019-07-30):
买来两年多,去年客服修了一次 今年又不行了又报修了,好好的就是冷藏室结霜,压缩机一直在工作不停机,机械开关调小就关机下,后面又启动不停机,客户说是温控器坏了,申请换温控器

网友:
不是风冷冰箱么

网友A:
都结冰了?不是风冷的?都久年的机器啊?(除了是小冰箱)

网友:
海尔的东西不能碰,我邻居家的海尔冰箱和洗衣机都修过好多次了。

网友B:
现在买冰箱那个牌子靠谱,还是都不靠谱,完全看人品

网友:
温控器有俩螺丝,调整启动和停机的,一般调下停机就好了,家里老海尔冰箱调了下,满血复活。

网友C:
“客户说″?还是客服?
保修期吧。

网友:
看来质量不行啊

网友:
我的也结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客户说″?还是客服?
保修期吧。

对,三年保修期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结冰了?不是风冷的?都久年的机器啊?(除了是小冰箱)

老冰箱啊,机械的,不是风冷的

网友:
冷藏室结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冰箱里的东西太多了,挡住了一些地方,使得他总是频繁启动
东西多,频繁开冰箱,主要还是东西多,我家的就是,塞满了冷藏室就开始结霜。
把菜和水果都冻了。这个时候就要把东西都拿出来,化霜,擦干净,在把东西放进去,放东西尽量与背板留点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买冰箱那个牌子靠谱,还是都不靠谱,完全看人品

现在买东西都看人品的吧       哪个牌子产品不出故障呢

网友:
家里有台老式的上菱冰箱温控器一年坏了4次,不修了,淘宝买了个冰箱定时器,现在还在用,就是有的时候要手动除霜

网友:
海尔越来越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买冰箱那个牌子靠谱,还是都不靠谱,完全看人品

西门子 靠谱

网友D:
打海尔的服务电话直接发牢骚,让他直接给你换一台。保修期之内坏两次可以换新吧?

网友:
17年买的海尔对开门572升大冰箱,某东买的价格确实便宜3299。坏了两次,冷藏灯坏过一次,冷藏室有水凝结,把整个门都换了。哎,工作噪音大,便宜没好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海尔的服务电话直接发牢骚,让他直接给你换一台。保修期之内坏两次可以换新吧? ...

对,保修期内同一故障一直修不好,那肯定得找厂家麻烦

网友:
买配置高些的机器,故障率应该低些,追求低价的机器,成本在那,难以保证,各个品牌的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