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街电 Y1525A板的怎么破解

楼主(2019-07-30):
论坛里找遍没见合适的方法 跪求

网友:
太复杂了,还不如配一块升压充电板,也安全稳定些,

网友(2019-10-12):
你好L1位置割断有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2020-03-16):
没这技术,纯粹帮顶!

网友(2020-06-09):
这个到底是成功的案例吧。

网友:
标题是求知。答案到底对不。

网友:
最后一张图没有标明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了可以

最后那条线是连起来的意思吗

网友(2021-08-03):
1525不带A的有点不一样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