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洗衣机脱水有轻微不平衡,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9-07-30):
小天鹅9kg的洗衣机,洗过一次毛毯后就出现了这个问题。脱水时(不放衣服也这样)能明显看到脱水桶运行不平稳,有轻微的晃动。是上次洗衣太重导致的吊杆坏了还是其他问题,看了一下吊杆,没明显的损坏痕迹。
今天有空再琢磨一下,不行只能找售后,过了三包期,伤不起啊!(傻婆娘真是个人才)

网友A:
感觉是衣服的问题吧

网友B:
一是三根支撑弹簧有变形;二是缺油,阻力大,也会有不平衡现象。

网友C:
追求空载平衡没有意义,因为你用的时候都是有衣服的,不可能做到绝对平衡,只要转速能起来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是三根支撑弹簧有变形;二是缺油,阻力大,也会有不平衡现象。

分析的很正确

网友:
空筒时平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衣服的问题吧

空桶也会这样,没衣服。

楼主:
就是空桶不平衡啊,有轻微的哦摆动,以前就不是这样,有时候摆动大,还有噪音哄哄的。

网友:
90%是吊杆问题,10%是上面的平衡圈缺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追求空载平衡没有意义,因为你用的时候都是有衣服的,不可能做到绝对平衡,只要转速能起来就没问题 ...

放衣服更不稳定,有时会摆动幅度更大,还会发出哄哄声。

网友:
应该先怀疑吊杆,你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吊杆的损坏不是用眼就能看出来的,套内的弹簧弹性不一致就不平衡了。
换弹簧费钱不多但很费工。

楼主:
难道要换这几个弹簧杆就ok吗?

网友D:
吊杆弹簧变形了,正常使用重点毛毯也不会有事,但是如果湿毛毯从桶口丢进去的话,落下的重量会把吊杆弹簧砸变形,导致桶运行时重心不平衡。我的海尔吊杆就是这么被我砸坏的,现在脱水可能出现撞桶

网友:
试试看调整下吊杆弹簧能不能找回平衡。

网友:
负载过重超过弹簧屈服极限,材料永久变形了。
要换的话得一套全换,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吊杆弹簧变形了,正常使用重点毛毯也不会有事,但是如果湿毛毯从桶口丢进去的话,落下的重量会把吊杆弹簧砸 ...

就是这种现象,那我测好长度后买一套换上试试。

网友:
看样子是套筒洗衣机而不是滚筒洗衣机,那么可以看下甩干桶上沿那内装”平衡液“一圈空腔里的”平衡液“是否均匀存在,如果有局部漏掉缺失,会不平衡以致内桶撞外桶。也可以把4根吊杆换一下位置,或可改善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现象,那我测好长度后买一套换上试试。

虽然不贵 但买到合适的也比较难啊

网友:
洗衣机坏了就拆

网友:
除了那四条杆,还有一个就是,传动皮带,老化、送脱导致动力传动不连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