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测电流的方案

楼主(2019-07-30):
正常电流测ma,不超1A,如果电流小于5ma,尽可能测到uA或者10uA,量程自动转换小,不需要转大,不需要防过载但是转换过程不能断电。
用于测试设备自动关机后的维持电流到底是几多

补充:设备直流两节5号电池供电

网友:
装块万用表就得了。。

网友A:
给万用表的ua档上并联一个电流大于1A的二极管,电流较大时电流由二极管主要分流,待机时电流较小,主要由万用表分流,由此大致测出待机或关机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万用表的ua档上并联一个电流大于1A的二极管,电流较大时电流由二极管主要分流,待机时电流较小,主要由万 ...

有二极管分流的话,测出的电流不就不准了吧。还有就是小电流不能通过二极管?真心不懂,求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万用表的ua档上并联一个电流大于1A的二极管,电流较大时电流由二极管主要分流,待机时电流较小,主要由万 ...

我还是觉得串联一个自动量程的万用表最简单,论坛里买的优仪高就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二极管分流的话,测出的电流不就不准了吧。还有就是小电流不能通过二极管?真心不懂,求教 ...

其实他主要想测待机电流吧,工作电流好测,可以单独测,小电流多少还是会流过二极管的,至于多少,理论上应该很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觉得串联一个自动量程的万用表最简单,论坛里买的优仪高就合适
...

不知有没有带ua范围的电流档,有的话当然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有二极管分流的话,测出的电流不就不准了吧。还有就是小电流不能通过二极管?真心不懂,求教 ...

嗯嗯,看来现实还在我的认知范围之内,你说完并二极管,我脑子里立马想到,难道是二极管也有通断的阀门?我怎么不知道?是不是让二极管导通最低电压要达到它的压降值?唉,基础知识薄弱就爱瞎联想,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有没有带ua范围的电流档,有的话当然可以

刚才看了下,优仪高的uA  mA  A 三个档是要手动转拨盘的,经常用电压是自动切换,没注意电流不能自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看来现实还在我的认知范围之内,你说完并二极管,我脑子里立马想到,难道是二极管也有通断的阀门? ...

哈哈,其实我和你一样基础知识薄弱

网友:
我也有个产品需要测待机电流和工作电流,mA和uA之间要切换,拨万用表切换量程时又会断电,一直没能找到一个简便方法。有高级的稳压电源是电流显示自动切换的,但没舍得买。

楼主:
不知道用同样75mv满量程的A表并联mA表,再并联uA表,然后由大到小逐个断开来,就是这个开关的接触电阻会影响表的读数,到底影响多大不知可否度量或者推算

网友:
怎么不可以,有的单片机ad带放大x倍数设置,在检测数值大于多少后,切换另一个放大倍数,就算普通的单片机,加两个lm358测电流ma和ua,分别送入单片机,让其自动显示即可,

网友:
用个场效应管并联一个取样电阻测mA,断开场效应管测uA

网友:
大检流电阻(测ua)串小检流电阻(测ma)。两部分 分别处理测得电流
当电流过大时,用mos或者继电器短接掉阻值大那个检流电阻

网友C:
我做了一款四个档位三通道电流测试板
0.1ua - 100ua 分辨率 0.1ua
100ua - 1000ua 分辨率 1ua
1ma - 100ma  分辨率 0.1ma
100ma - 1000ma 分辨率 1ma
单片机用了STC的 10位ADC,小电流采用100欧的采样电阻,大电流用0.1欧采样电阻,通过放大电路进行采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做了一款四个档位三通道电流测试板
0.1ua - 100ua 分辨率 0.1ua
100ua - 1000ua 分辨率 1ua

档位切换不会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档位切换不会断电?

不会断电,自动切换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做了一款四个档位三通道电流测试板
0.1ua - 100ua 分辨率 0.1ua
100ua - 1000ua 分辨率 1ua

有做好的成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做好的成品么?

有啊,晚上拍点照片给你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