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电容漏电流

楼主(2019-07-30):
其实以前也测过,那是表不行,现在不一样了,真所谓: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先测一个大家伙,100v,470uf的,接入起始阶段
mv档超量程

过一会,21mv

最后基本在8mv上下波动,测一个电容漏电需要很长时间,电容越大,时间越长
而且它的漏电也不是固定值,不是固定电阻,是个扰动值
8mv,10k电阻上的压降,那么它的漏电是0.8ua,看似很小,其实很大

换一个电解,33uf的

漏电压降为0.11-0.12mv,这就比上一个低多了,
其漏电流大致12na,一般来说,电解电容,容量越大,漏电越大

换个薄膜电容0.1uf的

瞬间测出漏电值,压降小于1uv,那么漏电流小于100pA
漏电是极小的

0.47uf的威马,也是瞬间测出,漏电也是如此
由此可见,一般非电解小电容的漏电流是极小的,不需要测量,除非坏了

电容的漏电流很很多因素有关,种类、温度、电压等

网友:
一大早就考试工作了  优秀

网友A:
人艰真的是爱研究,向你致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艰真的是爱研究,向你致敬!

哈哈,好奇而已

网友:
我记得,这个好像用指针表测量方便些。

网友:
电容的漏电是与容量和所加的电压成正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