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看到一个电压电流表头很漂亮,用在可调电源上非常好,可惜不知道型号,所以来请教坛友

楼主(2019-07-30):
看到一个电压电流表头很漂亮,用在可调电源上非常好,可惜不知道型号,所以来请教坛友

网友:
马云那里有很多啊 直接搜索电流电压表头就行了

网友:
就是淘宝十几块钱的货吧,只是别人做了个漂亮的贴面!

网友:
是的,就普通的数码电流电压表,做了个漂亮的贴纸哦

网友:
不超过十元

网友:
只是有一件漂亮的外衣而已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一般的表头,加了定制的pvc贴纸

网友:
马宝家那么多,都便宜得狠。
要好看就不要买红色的,蓝色、绿色一般也就贵一两块钱

网友:
这个网上多得很

网友:
表头造型不重要,位数很重要

网友:
一看到这三位的电压电流表,就感觉是一简单的10位AD单片机的杰作,垃圾的性能。。。。。。
马云家里很多的,你搜索双色双显表头就行了。

网友:
买过10元的!误差很大。用不了。早就扔垃圾袋啦,还得花钱买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