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看看我新买的电表咋样啊?

楼主(2019-07-30):
看看我新买的电表咋样啊?最小功率能测1w,手机充电能走,不充电不走,我看你们的电表咋还能测0.1瓦呢!我这个不行啊

网友A:
买这么多是要改好再卖吗

网友B:
广东赛。

看样子是个有故事的房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这么多是要改好再卖吗

必须是自己用啊,每个房间安装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广东赛。

看样子是个有故事的房东。

没故事,主要是我担心那种齿轮的表不准和卡住,所以买点液晶屏的用用,不过这种好像小于1w也不走,因为我看屏幕功率显示位是0.000也就是说最小显示1w,为啥你们的显示0.1w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故事,主要是我担心那种齿轮的表不准和卡住,所以买点液晶屏的用用,不过这种好像小于1w也不走,因为我 ...

除了老式的电磁感应机械表启动功率在3-4W,现在绝大多数机械计数电表和液晶显示表的功率检测电路都是一样采用IC电路启动功率1-2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老式的电磁感应机械表启动功率在3-4W,现在绝大多数机械计数电表和液晶显示表的功率检测电路都是一样 ...

那种表我拆开看了,里面阻容降压,一小块电路板,还有一个齿轮计数器,准吗?手机充电能走吗,听说还会卡住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种表我拆开看了,里面阻容降压,一小块电路板,还有一个齿轮计数器,准吗?手机充电能走吗,听说还会卡 ...

这种表和液晶显示表的功率检测电路都一样比较灵敏,齿轮计数器是不会卡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表和液晶显示表的功率检测电路都一样比较灵敏,齿轮计数器是不会卡住的。 ...

那我不是白花钱了吗

网友D:
混数码的还买新电表 。。。上次路过拆迁的,几十个电表拆机的 ,顺手买了4个,打算做功率计

网友:
来我这里挂个专家号,给你7折优惠

网友E:
家中常备一块智能电表是必须的,因为市面上出售的大部分功率计都是唬人的,根本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混数码的还买新电表 。。。上次路过拆迁的,几十个电表拆机的 ,顺手买了4个,打算做功率计  ...

猛一看我以为顺手牵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中常备一块智能电表是必须的,因为市面上出售的大部分功率计都是唬人的,根本不准!
...

你这个更高级,能显示0.1w

网友F:
你买的电表是几级的,一级,二级三级。

网友G:
这个还用买新的?拆迁二手的8块一个随便撸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买的电表是几级的,一级,二级三级。

不知道呢啊!没写着,今天测试,一共20个,有一个是坏的,通电没显示,退回去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还用买新的?拆迁二手的8块一个随便撸

哇塞!没有路子啊!哪里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