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12V电源加负载后电压下降(已解决)

楼主(2019-07-30):
收的剪线明纬电源;型号:GS90A12-P1M
输出:12V  6.67A
故障特征:加负载2A内电压下降不明显,但到6.67A后电压下降到10.8V;
芯片组合方案是:TEA1751T+TEA1761;
已解决,加的线太小太长了

——————————-

网友:
1.估计电源有过流保护,到6.67A就限制了,减小一些电流试试。
2.是否输出线阻过大,线阻产生压降。

网友A:
甭修了 没毛病~

网友:
看来就是传说中的线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甭修了 没毛病~

喜欢你一本正经地正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喜欢你一本正经地正说

啥叫 “一本正经地正说”

网友:
水渠小了能通过大流量的水吗

网友(2022-03-07):
这个电源直接改wsense脚的两个电阻就可以调输出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