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长虹50寸等离子电视电源板开机一会保护请教

楼主(2019-07-30):
废品站冲动60撸的长虹50寸等离子电视,开机能用一会,一会啪嗒一声电源板继电器断开保护,保护后不能马上开机,必须断开电源过一会才能开机,开机能用多久不确定,有时候开机几秒就关机,有时候能用个几分钟,不知道哪里坏了,我判断可能保护电路出现问题,能不能直接短接继电器跳过保护,如果要维修的话应从哪里入手,请有经验的坛友指教

网友:
几十块钱换板大法不折腾效果还好。 家里长虹等离子屏幕横线7根还在继续看。

网友A:
用放大镜看看大功率元件的焊脚,会不会时间久了发热虚焊和小裂缝,以前的显象管电视常常遇到

网友:
绝对不能跳过保护,保护设计就是用来保护以避免更大的损坏的,你强行跳过搞不好因小失大烧坏更多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放大镜看看大功率元件的焊脚,会不会时间久了发热虚焊和小裂缝,以前的显象管电视常常遇到 ...

原来家里的显像管电视这问题就全部焊了一遍,好了。

网友:
基本都是高压部分的问题,漏电或者原件老化之类的,引起保护

网友:
去问@鄂东老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