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佬,有没有便宜的UPS推荐啊?想给群晖配个电源

楼主(2019-07-30):
想给群晖配个ups,起码关键时刻能保护硬盘,怕了。大佬们有没有性价比高的,或者二手好货推荐呢。要两个

网友A:
雷迪司(LADIS H1000M)UPS不间断电源,支持电脑自动开关机

https://item.jd.com/1553457306.html

这个便宜,我自己用的是APC UPS,价格比较高,我喜欢带液晶屏的电子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迪司(LADIS H1000M)UPS不间断电源,支持电脑自动开关机

https://item.jd.com/1553457306.html

好便宜啊

网友:
这个价钱还不够买一块12V 60A的蓄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迪司(LADIS H1000M)UPS不间断电源,支持电脑自动开关机

https://item.jd.com/1553457306.html

谢谢,我去看看。。我丢过一次10年的数据,现在两个群晖异地备份+ups,实在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迪司(LADIS H1000M)UPS不间断电源,支持电脑自动开关机

https://item.jd.com/1553457306.html

为什么我就没看到这么便宜的呢?都是256,便宜的那款是不带自动关机的。

网友:
群晖毁硬盘还是厉害的

网友:
雷迪司这个真便宜啊,用着方便,可以软件设定停电关机时间,这个输出是方波。https://item.jd.com/11126107301.html

网友(2020-04-23):
引用 网友A:
雷迪司(LADIS H1000M)UPS不间断电源,支持电脑自动开关机

https://item.jd.com/1553457306.html

这个靠谱吗?

网友(2020-07-06):
还不错,国产的新秀,做工没APC好但是功能还不错,带短信报警,价格是APC的十分之一,哈哈啊

网友:
记得群辉支持带通信的ups可以自动关机,但是不支持的也可以ping网关决定关机。

网友:
看你准备带多少功率的机器。
比如我买了长效机。apc sua 1000u,同时带多台电脑。
带一台双路macpro ,正常状态200w-300w,高峰没测试。
带一台i9  9900k,正常状态,50-80w。
一台g1610软路由,30+---40w。

机器买的二手,电池买全新的电池。就这样子。
如果你只是带个100w,那就买个后备式,apc 的BK650-CH(500不支持自动关机)就可以了。能通知群晖关机,  559cny。

如果你和我一样带的不止一台电脑,甚至想长效。就买个长效机,然后买个蓄电池就可以了。
优点是能够降压升压,电压补偿,性价比最高,bk650 官网说带100w能够管24分钟,我买了个电池加上sua 1000u 总价格不到700,能够带100w 一个小时。
缺点是长效机有声音,有嗡嗡的杂音,停电的时候蜂鸣器比较吵。不过对于我来说没啥事情,直接丢到隔壁去。ups连到墙壁上的插座上去。蜂鸣器暂时先取下来了,等有空再修改成开关。

测了一下,加了apc sua 1000u 功率增加了20-30w。

希望我的经验能够帮到你,如果有问题随时回我

网友:
好便宜的UPS!以前用过在线式UPS,正弦波输出的,贵死

网友(2020-11-20):
直接山特TG500+群辉脚本关机,我现在就是这么用的,性价比贼高,我闲鱼收的带电池才60元,脚本代码如下

#!/bin/sh

MonitorIP=192.168.0.1
DelayTime=59s

if ping $MonitorIP -W 2 -w 2 -c 2 | grep '^[0-9].*ms$' > /dev/null
then
echo "Power on."
else
synologset1 sys warn 0x11600036
sleep $DelayTime
if ping $MonitorIP -W 2 -w 2 -c 2 | grep '[0-9].*ms$' > /dev/null
then
  synologset1 sys warn 0x11600035
else
  synologset1 sys warn 0x11600037
  poweroff
fi
fi

exit 0

网友:
我有一台基站用的1000va正玄波的48v,需要吗

网友:
建议用带usb通讯的apc BX650CI-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