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改造笔记本铜管散热器

楼主(2019-07-30):
老笔记本焕发青春
苹果笔记本质量不咋地,新买2年主板烧2次,报修中,为了暑假玩游戏救急,将一台散热风扇已损坏、经常死机的13年的老笔记本联想B490全面升级。笔记本拆卸较难,更换风扇,清灰需要下完最后一颗螺丝,将主板取出才能操作;cpu由原来双核的2.2g的i3 2328升级到四核的2.2-3.1g的i7 3612qm,升级后吃鸡没问题;机械硬盘换固态硬盘, 原硬盘放入光驱位继续使用。散热膏硅脂采用日本高档7783硅胶,cpu升级最大的难题就是原来的设计散热跟不上新cpu放热,散热器不改造升级就是经常蓝屏死机,鉴于增加散热铜管加工弯曲麻烦,首创用2平方铜导线制作,铜丝捆绑加焊接固定,升级后散热不错,待机cpu40多度,一般操作50度左右,娱乐大师温度压力测试最高75度,算是完美升级。

网友A:
原温度多少呢   升级之前的

网友: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了,楼主是更换了更高的CPU

网友B:
其实最好的散热还是抽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最好的散热还是抽风~

底下再垫个散热的支架,完美,哈哈哈

网友:
手工不错哈哈支持折腾

网友C:
这个效速也不高啊,只是增加了散热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温度多少呢   升级之前的

原来风扇已坏,不能转了,开机后运行程序就到80度以上,直接黑屏.升级时换了风扇,其实拆下加点油能正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温度多少呢   升级之前的

80度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效速也不高啊,只是增加了散热面积

也可以换高速的风扇,可能安装存在问题,没有选择.

网友:
完全是换风扇起的作用,这样捆绑的铜线散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分开   半裸板就可以了

网友D:
我的动不动就上70,然后就降频成渣了,剩0.8G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动不动就上70,然后就降频成渣了,剩0.8Ghz

四管齐下才行:1.清洗风扇,2.风扇轴加油 3.增加散热面积,4.换高级散热膏

网友:
我还以为那些细线也是热管,像迷宫一样看一会才知道是铜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四管齐下才行:1.清洗风扇,2.风扇轴加油 3.增加散热面积,4.换高级散热膏

没用,拆开看过,超级本,鳍片面积不够,热管压得太薄又有点长,导热变差,风扇进气不畅,与底壳只有1mm多的空隙,底壳进气口太细小,整体风阻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用,拆开看过,超级本,鳍片面积不够,热管压得太薄又有点长,导热变差,风扇进气不畅,与底壳只有1mm ...

换尺寸差不多功率大的风扇,可用可贴铜箔或铝箔贴在热管上,增大散热面积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尺寸差不多功率大的风扇,可用可贴铜箔或铝箔贴在热管上,增大散热面积

尺寸合适的不好找,有点薄,贴铜箔铝箔什么的怕短路了

网友:
太复杂了,买个笔记本抽风散热,效果远比这个好,除了噪声

网友:
折腾到这样了,不如加一条热管,淘宝有卖,这种老热管也可能失效,可以换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