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魔术师OBD仪表,开机花屏求助

楼主(2019-07-30):
正常是长这个样子

拆他的原因是升级的时候变砖了
这个是官网上的升级教程,大概意思就是连接电脑,变成一个U盘,然后用新文件替换掉旧的文件,

我就是这样做的
不过复制的过程中出错,再拔下来接上,提示格式化,然后无法格式化

从买来就装B了几个小时。咸鱼上买的,没有售后
官网电话的电脑就是一个手机号,打不通。没有地址,什么都没有了,只能拆了
整体界面,老的USB口是接车载OBD呢,那个安卓口是接数据线,刷机的。

主芯片是ARM的,旁边还有个FASH

特写图

显示屏排线

全家福

主芯片用的是ARM STM32F407 烧写芯片用的是8脚25Q128JV5Q
求大佬告知怎么修复,现在开机花屏

网友:
看着还挺高级

网友A:
看电脑显示U盘容量,应该就是电脑直接通过usb读取的flash里边的内容。
有编程器的话可以试试直接把那些升级文件打包成bin刷到flash里边
估计能好

网友B:
应该先把spiflash备份一下的,刷砖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脑显示U盘容量,应该就是电脑直接通过usb读取的flash里边的内容。
有编程器的话可以试试直接把那些升级 ...

电脑显示实际容量与flash不符,与刷机文件的说明相符,估计是单片机把这个flash分成2个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先把spiflash备份一下的,刷砖就没办法了,

要不要再买个仪表,拆了flash,刷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先把spiflash备份一下的,刷砖就没办法了,

买个,读文件,备份,退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脑显示实际容量与flash不符,与刷机文件的说明相符,估计是单片机把这个flash分成2个区了 ...

电脑显示15.9m与flash相符的啊。看图有个root文件夹,猜测没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显示15.9m与flash相符的啊。看图有个root文件夹,猜测没分区

你好,这个flash不是128M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显示15.9m与flash相符的啊。看图有个root文件夹,猜测没分区

刚刚查询了是16M

网友:
拆下编辑器刷

网友:
其实也不一定,25的那个flash坏了,,可以换个新的上去,如果其他没坏的,插电脑还是能格式化,重新复制文件的

网友:
哇,三四百的东西呢

网友C:
不知道stm32里面的固件有没有受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stm32里面的固件有没有受损

单片机应该没受损吧,又没有动里面的数据,我又买了一个在路上

网友:
我也有一个是LUFI的 ,这个东西一般能用或者不死机就不要升级,

网友D:
我还记得当年有一个山寨MP3也是直接把固件以文件形式放在根目录里的,被金山独霸误杀以后就不开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记得当年有一个山寨MP3也是直接把固件以文件形式放在根目录里的,被金山独霸误杀以后就不开机了 ...

网友E:
淘宝企业店找援助啊,是他们商品自然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企业店找援助啊,是他们商品自然有办法

管个屁啊,都是说哪买的找谁要,这种小厂出的不要以为有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