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AID64 稳定性测试 只测CPU散热怎么勾选?

楼主(2019-07-30):
是不是只要选择前两个?如果是核显呢?需要增加勾选吗?

网友:
FPU:(Float Point Unit,浮点运算单元)FPU是专用于浮点运算的处理器,典型的运算有加减乘除和开方。以前的FPU是一种单独芯片,在486之后,英特尔把FPU集成在CPU之内。

网友:
前面3个都是测CPU的

网友:
单钩FPU就可以

网友:
单烤FPU就行,核显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