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欧米伽叁老年评书机拆机(杰里篇)附目录加密TF卡PC端文件提取方法

楼主(2019-07-30):
家里老人早先喜欢电视购物,估计信息被“分享”了,陆陆续续收到药商免费寄送的药物推广机。这款老年评书机应该算是最早收到的一个药商推广药物免费赠送的推广机,做工还可以,但只有音量调节功能,没有选曲等其它功能,播放声音够大,播放时有指示灯指示。当时拆机拍的图,但没有整理发帖(接触数码之家论坛后,拆机有条件就拍图,除了对复原有所帮助,还可以整理一下,发帖和坛友交流),现将手里几个有特色的药物推广机陆续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另:有坛友觉得这种药物推广机能洗脑,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种药物推广机拿到手后听过一些,大多是一些老歌曲、评书之类的音频穿插着一些健康讲座和药物介绍,听了没觉得有什么,不知道老年人听了会不会真被洗脑?从2016年收到第一款药物推广机到2019年收到最后一款,前后做工差别还是很大的。早期的做工质量还不错,有的功能还挺全;后期的质量越来越差,功能越来越简单。说明洗脑效果不是很明显,越来越节约成本了。个人认为老年人生活是比较单一的,尤其是孙子辈的已成人的。靠这个洗脑,远不如那种听课送小礼品推荐高价保健品的,那个是真洗脑、真坑人。手里的这种药物推广机基本上都换成有声小说、音乐之类的了,家里老人也只是听了一阵子,大多都闲置了。这东西网上详细介绍的不多,发此系列贴子的目的,主要是抛砖引玉,和坛友交流一下这种药物推广机更好的再利用方法。

这款老年评书机,做工还可以,但只有音量调节功能,没有选曲等其它功能,播放声音够大,播放时有指示灯指示。

充电部分二极管M1降压,电阻2R2(2.2Ω)限流充电,但多了个三极管2TY(S8550)控制,充电红灯,充满电可灭灯提示。相对只有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的充电电路,自放电减少了许多。

随机带的4G容量TF卡,做了目录加密,在PC端不能直接查看具体内容,后面附具体破解查看提取方法。

MCU使用的是杰里MP3解码芯片AB1605CGAQ5E1-82E;EEprom使用的24C02。

此MCU按照丝印查不到资料,但和杰理AC1082 SOP16的MCU管脚相似,4脚接ADKEY,简单测试一下,ADKEY功能不支持,这种电位器调整音量的一般都不支持ADKEY功能;经测试,短接一下EEprom的24C02N芯片的1(1至4脚相连,接地)、5脚(即5脚接地),可实现快进,音频文件内容短的可以跳到下一曲。

相关链接:

药商免费送的音乐播放器恢复选曲功能附简单分析

药商免费送的专用评书机增加选曲功能并加以完善

药商免费送的老年评书机拆机(建荣篇)

药商免费送的老年评书机拆机(杰里篇)

药商免费送的养生故事机改锂电池供电附加密格式TF卡PC端文件提取方法

免费赠送的欧米伽-3专用评书机拆解

next

楼主:
附:目录加密TF卡PC端文件提取方法

这种目录加密的TF卡,使用的是通过特殊方式,建立特殊目录名,实现在PC端正常情况下无法访问目录内容,以达到加密效果。可用起到对资料进行一定的保护作用。早先在PC端,这种目录加密的方式还算普遍,主要是用来加密隐私文件。在PC端建立的加密目录,在PC端一般可通过磁盘扫描恢复(早先使用的硬盘相对容量小,现在使用的硬盘容量大了,磁盘扫描会很慢。个人认为磁盘扫描是对硬盘有损伤的,操作需谨慎),但原加密目录名会被系统改成可识别目录。对于小容量TF卡上的加密目录,可以通过常用的GHOST软件,建立镜像文件进行提取、更换、删除等操作。和前面药商免费送的养生故事机的加密格式TF卡PC端文件提取方法相同。使用GHOST软件对TF卡做一个GHO镜像文件,然后再对GHO镜像文件操作,操作完成保存后,重新写入TF卡。当然,大多情况在不影响正常使用的情况下,还是重新格式化TF卡,当做普通TF卡拷贝文件使用。
下面是在WindowsXP下的操作方法,供坛友参考。
注:此目录加密TF卡已经被格式化了,下面有的图片是早先截取的,组合发图,供坛友参考。

特殊目录名,在PC端正常情况下无法访问目录内容。

在此目录下,可以右击进行提取、更换、删除等操作;另外,通过程序菜单也可以进行操作。可针对单个文件,也可针对整个目录。

网友:
这些人糊弄老年人也是真的下法

网友A:
哪来这么多忽悠老年人的玩意?
牙膏挤光了。。。

网友:
ghost的功能用得很娴熟

网友:
用虚拟光驱复制之后打开虚拟盘文件也可以提取

网友:
看着不错,能包邮赠送倒贴吗?

网友:
我爸爸的信息也被共享了,这次也收到这个,还有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来这么多忽悠老年人的玩意?
牙膏挤光了。。。

家里老人早先喜欢电视购物,估计信息被“分享”了,陆陆续续收到药商免费寄送的药物推广机。从2016年收到第一款药物推广机到2019年收到最后一款,陆陆续续收到了好几个,这东西和插卡音箱差不多,只是功能简化了。网上详细介绍的不多,现将手里几个有特色的药物推广机陆续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发此系列贴子的目的,主要是抛砖引玉,和坛友交流一下这种药物推广机更好的再利用方法。

网友:
厉害啊。人加密的你也能破

网友:
看似商家赔本,实际是个人信息被卖了,对方精准诈骗

网友:
把文件提取出来,再urw跑圈测试一下,是不是扩容卡

网友:
家里面好几个这玩意,上次拆一个没弄好扔了,这次看到楼主的方法,改天试试

网友:
给楼主一个提示,遇到研究不出来的按键或者搞不明白的按键,可以尝试接个按钮,尝试快速按两下、按三下。我有好几个都是快速两下下一曲,快速三下上一曲

网友:
ghost真是神器

网友:
我去,不能前进后退,坑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目录加密的TF卡,使用的是通过特殊方式,建立特殊目录名,实现在PC端正常情况下无法访问目录内容,以达 ...

能把卡里面的文件分享到百度网盘上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把卡里面的文件分享到百度网盘上面吗

此目录加密TF卡已经被格式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