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USB音箱电流声

楼主(2019-07-3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USB小音箱,通过主机USB供电,会有轻微的电流声,如果是通过充电宝或其它的电源供电,则没有电流声。

怎么解决?

网友:
主机有电磁干扰

网友A:
拿个手机充电头给USB小音箱供电最好。
非要改的话,音箱输入线换屏蔽效果更好的,套上磁环,小音箱电路板充分接地,电源处加个大点的电解电容。

网友:
断开USB的地和负极试试,

楼主:
谢谢,一会试试,但是 断开 负极,怎么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个手机充电头给USB小音箱供电最好。
非要改的话,音箱输入线换屏蔽效果更好的,套上磁环,小音箱电路板充 ...

谢谢,算了,我还是独立供电吧,不从主机 供电,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