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调音台电源 控制箱 PAL B810

楼主(2019-07-30):
单位的调音台,无电源 ,开关控制箱,没有反应。初步怀疑是控制箱内故障!
拆;测量,变压器工作正常,有交流输出。但是稳压 块7805 没有输出。测量,输入脚没有电压。
检查 到电感 (1mh)时,单侧有电,测量判断为断路。用表笔直联,机器恢复正常工作。
当时看到 电感很小的体积,竟然有(1mh)时,判断绕线一定很细。感觉体积怎么也应该有 中药丸子 那么大。
果然,当钳断原来的电感的外壳后,拽处线圈,已经烧黑,估计是过流烧糊,最后断线。
临时用一小值电感 代换。(量不出值)机器恢复正常工作!
上图片!

网友A:
第一次见到调好之后就锁进柜子里的调音台,少见少见

网友B:
这个是时序控制器啊,不是调阴台

网友C:
你这替代电感匝数这么少,都是μH级别的,原来的1mH相差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替代电感匝数这么少,都是μH级别的,原来的1mH相差太大了吧

确实相差太大了。这个测不出电感值。临时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时序控制器啊,不是调阴台

是的,这是电源控制。

网友D:
这个叫电源时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叫电源时序器。

是的,这是电源时序器。

网友(2019-11-18):
这是电源时序器,音响设备常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到调好之后就锁进柜子里的调音台,少见少见

酒店,会议室,那些比较少操作的调音台经常放柜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