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种电压电流双显数字表头,能不能改量程?

楼主(2019-07-30):
估计大家手里都有这种表头吧,10A的自带分流器,再下一个量程就是50A的,外置分流器,但是太大。我需要的量程是20A,也不想要太大的外置分流器,改装空间所限制。改分流器好做,并联一个或者换一个,或者把原来分流器涂上一半焊锡??显示不变的话,还要自己乘以倍率才是真正电流,太不方便,能不能把数字显示也改了??

网友A:
买合适的分流器就是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合适的分流器就是啦

没有合适的分流器,我想要20A量程,它只有10A和50A的

网友B:
从原理上来说就是一个mcu,两个ADC。。。如果有闲的话,反推有原理图,修改分流电阻,然后自己写代码,在代码里直接乘想要的倍数。弄个高精电流电压源,校准几个点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原理上来说就是一个mcu,两个ADC。。。如果有闲的话,反推有原理图,修改分流电阻,然后自己写代码,在代 ...

这样的话,就太复杂了,主要是编程不会,还要校准,自带50A分流器的表道也不贵,关键是体积太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就太复杂了,主要是编程不会,还要校准,自带50A分流器的表道也不贵,关键是体积太大
...

改显示,不重新编程咋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显示,不重新编程咋改?

能不能硬改,变点路上的某个电阻,表还执行以前的程序,从外部来改变显示结果??

网友C:
完全可以改,改30安都没问题,改微安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改,改30安都没问题,改微安也没问题

都要有程序配合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要有程序配合吧

20A实际上就是100A改的分流器 ,10安这个要吧小数点改往后移一位变成99.9A就可以了 至于分流器你自己调

网友D:
10A和20A分流电阻应该是一样的,只是电阻功率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A实际上就是100A改的分流器 ,10安这个要吧小数点改往后移一位变成99.9A就可以了 至于分流器你自己调 ...

这种表,如果电流超过10A是会烧哪里,烧表头还是分流电阻?我加强分流电阻散热,能不能让这个表头增加量程?就是别的都不变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A和20A分流电阻应该是一样的,只是电阻功率问题吧!

那我加强分流电阻的散热,或者换功率更大的分流电阻,别的都不变,能不能加大量程?不知道电流超过10A之后,是烧表头还是分流电阻?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我加强分流电阻的散热,或者换功率更大的分流电阻,别的都不变,能不能加大量程?不知道电流超过10A之 ...

表头可能会烧,分流电阻还是比较坚强的,但是超太多也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头可能会烧,分流电阻还是比较坚强的,但是超太多也会烧。

下回我试下,看稍微超一点会不会烧,先试下12A应该没问题,电子产品应该都有20%的余量的吧,计划试到15A烧了就烧了,没烧也不再多试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表,如果电流超过10A是会烧哪里,烧表头还是分流电阻?我加强分流电阻散热,能不能让这个表头增加量 ...

不会烧, 只是会显示超量程1或者---符号,加强分流电阻散热并不能改变量程,改变量程要改变分流电阻,换句话说分流电阻要减小,至于分流电阻功率是你先确定分流电阻大小后再确定共 公式:P=R的平方*I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烧, 只是会显示超量程1或者---符号,加强分流电阻散热并不能改变量程,改变量程要改变分流电阻,换 ...

如果软件限制了量程就比较恶心了,我本来还指望它少超点,20%的余量应该有的,希望它能显示12A呢,我都计划好了还要实验它看能不能过15A,能过最好,我也不再测试更高电流,不能过烧了的话,也就算了。

网友F:
这种表头不同电流量程,区别就在分流电阻,1A是个贴片电阻,10A是根康铜丝,大于10A就是外置分流器(康铜片),外置分流器的话要把原本的分流电阻或康铜丝拆掉,电流接线直接接在外置分流器检测端,并仔细调整,其它在表头上没什么不同

网友:
分流电阻或康铜丝(片),电阻不同,毫欧级别的,有配套成品分流器卖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表头不同电流量程,区别就在分流电阻,1A是个贴片电阻,10A是根康铜丝,大于10A就是外置分流器(康铜片 ...

程序肯定也不一样吧,我想改个可调电源,电流不到20A准确的说不到15A,买10A的量程不够,不知道超过量程是什么情况,烧表头,还是软件显示超量程。买50A的外置分流器太大,放不到电源里面。所以希望10A的可以稍微超点量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