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热水器清理内胆,检查镁棒

楼主(2019-07-30):
热水器10年了,第3次清理内胆,检查下镁棒
黄颜色是镁棒检查口

测量尺寸,准备更换

网友A:
还是燃气热水器好,不用清理

网友B:
镁棒多长时间换,科普一下镁棒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镁棒多长时间换,科普一下镁棒的作用

镁棒又称阳极棒,它的主要成分是镁,放在热水器内胆里面起到保护内胆的作用。

有些电热水器内胆为金属材质(主要成分是铁),胆内的水、水中的化学物质、氧气会与金属发生化学反应,腐蚀金属。若放任这种现象,热水器的寿命将会缩短。为防止这种状况,镁棒展现了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代替金属腐蚀。

镁棒即是储水式电热水器中用来软化水质的,机子型号不通,厂家不同,它镁棒的大小也不一样。长度从15厘米到60厘米不等,直径通常在1.5至2.5厘米之间。水质越差,镁棒消耗越快,时间长了就消耗殆尽。

正常2-3年更换,拆看开看看吧!最少也可以清理下脏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是燃气热水器好,不用清理

我有时候不明白,为什么同样是加热自来水,为什么燃气热水器不考虑金属腐蚀的问题?难道铜管天然抗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时候不明白,为什么同样是加热自来水,为什么燃气热水器不考虑金属腐蚀的问题?难道铜管天然抗腐蚀? ...

燃气不是储水式的呀,之是水流过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镁棒又称阳极棒,它的主要成分是镁,放在热水器内胆里面起到保护内胆的作用。

有些电热水器内胆为金属材 ...

谢谢科普知识,受教了,抽时间把我的拆开看一下

网友:
这镁棒还能刮出火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