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修复苹果数据线

楼主(2019-07-30):
数据线维修最多,朋友又拿了原装苹果数据线维修

头破皮

拆外壳

拆铁皮

拆开

修复

网友:
恕我直言,有点丑 哈哈

网友:
我的前面插头处也是破皮了 我直接用热熔胶给粘住了

网友:
说实话我以前也是这样搞过,但遇到粗心的机主很快就把插口上线路板掰断了直接报废,因为我朋友的小孩就这样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特别是平板

网友:
说实话你这线体质已经不行了,快被榨干了,第四脚已经腐蚀了。

网友(2020-06-06):
第四脚都已经黑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