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三星等离子电视机(SAMSUNG PS43F4000AR)

楼主(2019-07-30):
等离子电视机,不开机,开始以为是电源板坏的,结果拿了新板还是同样问题,咨询朋友说等离子电视机Y板坏的多。

等离子电视机

等离子电视机

拆开

Y板

网友:
电路板好少,而且功率好小哦。

网友A:
我家LG42寸的功耗好像是280W,这个为什么功耗这么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LG42寸的功耗好像是280W,这个为什么功耗这么小呢?

不知道,我开始还没有注意

网友:
内部看起来跟液晶电视一样啊

网友:
这功率不科学啊
我家42寸松下350W,

网友:
背面贴纸看起来就跟在集上买的似的 就在大喇叭换不锈钢盆炒菜锅的斜对面

网友:
这个拆起来还算简单

网友B:
对,确是Y板炸机多,上面的元件仔细查下外表。我家的熊猫上次就是这个FGD4536炸掉好几个,换上去就好了。。另外你这个功耗170w跟我家180w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确是Y板炸机多,上面的元件仔细查下外表。我家的熊猫上次就是这个FGD4536炸掉好几个,换上去就好了。。 ...

非常感谢,最近没有空,还没有开始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