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5更换显示屏卡座

楼主(2019-07-30):
朋友的手机,说是给孩子摔了,他自己买了显示屏总成,发现主板上卡座也断了,拿给我更换
好久没有更换这么小配件,买了2个卡座,在牺牲1个后,才成功修复

主板

新的卡座

第一个卡座,温度没有控制好,变形

修复

网友A:
是个细致活,恭喜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个细致活,恭喜修复

是细致活,就买2个,第一个才吹上去就变形了,后面调整下温度才可以

网友:
大神级的,赞!

网友:
如果能详细的介绍一下,维修参数的话就完美了,比如风枪型号,温度,吹焊时间等

网友B:
恭喜成功修复,焊这个连接器不建议这么多松香,一般都是用助焊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成功修复,焊这个连接器不建议这么多松香,一般都是用助焊膏

是的,是用焊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