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关于STC8系列单片机自带ADC问题

楼主(2019-07-30):
最近做了个新案子,用的单片机是STC8A4K32S2A12单片机,需要用单片机自带的12位ADC检测电池电压,不知道为什么检测到的电压跳动很大,很不稳定,之前用STC12系列,15系列都没问题,这颗单片机有独立的ADC参考电压引脚,我直接接到电源了。

网友:
用个tl431稳压做为电压基准试试,如果故障依旧,可能是芯片体质问题了

网友A:
转换十次,去掉一个最大值,去掉一个最小值,剩余8次取平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换十次,去掉一个最大值,去掉一个最小值,剩余8次取平均。

这方法也像可以。

网友B:
怎么用8位不用10位,另外可以使用内部的Bandgap作为参考。

网友C:
692 行   ADCCFG   |=0; 这是一句无意义的语句, 和 0 或操作什么都不会改变,如果只取高8位,应该是设置左对齐;
将 改行改为:ADCCFG  = 0; 或 ADCCFG   &= ~0X20 (清RESFMT 位,左对齐)
否则,如RESFMT = 1 的话是右对齐,你读到的是高4位;

网友:
另外补充下, stc8  adc 是 12位的精度。

网友:
stc的貌似不大靠谱吧

网友:
先看看跳动很大是多大,对比电源VCC变化幅度,如果是一致的,那就是电源的原因,如果不是,得找找其他原因

网友D:
不看手册的吗?

网友E:
我严格按照官方电路做了数字电源和数字参考电压,并完全隔离了数字地和模拟地并尽量避免了环地噪音。结果是STC8的ADC在快速连续采样的时候,电压依然飘忽不定,而STM32随便搞下都很稳定。对STC8 的ADC非常失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看手册的吗?

这个一点用都没有,我严格按照这个做过,在高速联系采样的时候,依然是乱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换十次,去掉一个最大值,去掉一个最小值,剩余8次取平均。

没有用,试过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用8位不用10位,另外可以使用内部的Bandgap作为参考。

恩恩,感谢提醒,我用你的方法试一下,用内部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692 行   ADCCFG   |=0; 这是一句无意义的语句, 和 0 或操作什么都不会改变,如果只取高8位,应该是设置左 ...

感谢提醒

网友:
STM32不比STC贵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严格按照官方电路做了数字电源和数字参考电压,并完全隔离了数字地和模拟地并尽量避免了环地噪音。结果是 ...

也不一定,我拆过一个数显电流表,用的STC12,对其重新编程增加功能,高速采样依然很稳定(应该是厂家电路设计的合理);我用STC15W4K32S2做了个8路电压采样,飘的厉害,0.1V的波动值且接地时不能显示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