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鑫闪充共享充电器拆解

楼主(2019-07-30):
住个百来块的小酒店,发现一个共享的充电器,虽然自己有充电器,但是拆开看看倒是无妨的,

整体分两部分,这个是输密码的部分,正面扫码充电,4个密码按键

底部有三个三角形的螺丝,简单

这个是充电头,四周有突出,和上面按密码的通过磁铁组合

可以直接通过磁铁合在一起

三头充电插头,苹果,MICRO USB,TYPE-C,

三个三角型螺丝,拆开看见里面有两个磁铁,

电路部分比较简单,一个单片机,

单片机没有型号,只有一串数字,不过一般来说,像单片机通常都是批量写码的,所以基本上密码都一样

背面可以看见只有两条线的输入输出,我原来还担心那些后台安装APP的,这个还行,

插电亮白灯

按5次4键,再按5次3键,指示灯变成绿色,有充电输出

在另外的一个酒店也看见相同型号,不同公司的,循环按1和4就能亮绿灯,

网友A:
我很好奇这玩意能赚钱么,碰到好几个酒店有这个

网友:
充一次电三块钱

网友B:
应该照搬小黄车那套方案,加个动态更新密码的模块

网友C:
密码始终是固定的1414?

网友:
我看到医药科技公司?现在卖药不如共享经济赚钱吗?

网友D:
我也见到过这个,他要你连接蓝牙,应该是用蓝牙控制开关的。

网友:
各种共享经济,最终是谁赚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也见到过这个,他要你连接蓝牙,应该是用蓝牙控制开关的。

看图上没有蓝牙或者其它联网的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图上没有蓝牙或者其它联网的功能

我见的那个操作说明就说了要连接蓝牙,没有按键。我没拆,也没拍照。我觉得蓝牙控制的话,更合理吧,在程序上付费,然后程序再通过手机蓝牙打开充电。这样更省成本,也能防止你知道密码后可以无数次重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见的那个操作说明就说了要连接蓝牙,没有按键。我没拆,也没拍照。我觉得蓝牙控制的话,更合理吧,在程 ...

能联网当然更合理,但是硬件成本也会高一些,人家算计你住酒店也不会常住,三块钱让你用几次也无所谓,毕竟成本低

网友:
其实还是共享雨伞的那个最好,最后雨伞都卖出去啦,

网友:
只损不坏要不要赔

网友E:
这704打得有技术,像两条锁链

网友:
虽然没有联网部件和电池,但我想这东西密码也应该也不是固定的,而是有个以使用次数为参量的简易算法产生随机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好奇这玩意能赚钱么,碰到好几个酒店有这个

共享经济嘛,基本都是用来圈钱的,目前来看,也就是共享雨伞这个点子最好了,不过这个充电头的成本不会太高,长期使用,盈利还是可以的

楼主: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这组密码是网上爆的,1414那组是我乱按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照搬小黄车那套方案,加个动态更新密码的模块

成本太高了,这样设计,他现在这种批量生产,成本应该很低,容易回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密码始终是固定的1414?

目前我接触到的是两组密码,一组是4444433333,一组是1414141414.。。。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704打得有技术,像两条锁链

不是704,硬的,704是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