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酷比魔方Iwork8平板的硬盘挂了 拆下的液晶板能否改显示器

楼主(2019-07-30):
酷比魔方iwork8 硬盘挂了,没有维修价值,拆下液晶板
8寸IPS屏幕 分辨率 1280*800

屏号

接口30针,单面

接口宽度约12.7mm,有没有配套的hdmi驱动板?

网友:
放弃吧,接口定义和时序都不知道,有折腾那功夫购买一个显示器了

网友A:
硬盘现在便宜的一B啊,直接弄一个换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现在便宜的一B啊,直接弄一个换上去

主板的闪存芯片,没工具,换不了,而且这个平板配置低,也懒得修了

网友:
似乎不太好配驱动,曾经想把手机屏幕改成VGA或HDMI口,放路由器上使用,最终放弃,

网友:
驱动板很难配到,曾经想把手机屏幕改成vga或hdmi输入,放路由器中使用,最终放弃,

网友:
emmc芯片,吹上一片装系统就行了

网友:
先确认屏接口是  edp的还是 mipi  ....  然后看定义顺序...再去找对应的驱动板。 如果是edp的驱动板就很便宜了

网友:
平板的屏幕比手机屏幕容易配到驱动板,可以上淘宝问问卖家,他们是专业的

网友:
接口像是edp不是LVDS的

网友:
在屏库上查到这个型号了,mipi接口的,淘宝有相应的驱动板。附上资料:
制造商京东方 (BOE)型号BP080WX7-100
解析度1280(RGB)×800
接口类型 31 pins   MIPI (4 data lanes) , 端子
电压供应3.3V (Typ.)

网友:
插U盘启动,当外挂硬盘用

网友B:
在这个屏的定义还真有,而且就在屏上面,只是要特别小心的做几件事,第一,小心的把这块屏接口上电路板的黑色胶带撕掉,第二准备一把小刀,小心的分离这块电路板,切记不要插入太进了,否则会损坏COF,第三,小心的把电路板反过来。就可以看到了。。只不过我没有合适的驱动板,用万能驱动板没有驱动成功,也就放弃了。。。。到时候在找个MIPI接口板转LVDS来试试。。。也不能浪费这块屏幕是不。。。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这个屏的定义还真有,而且就在屏上面,只是要特别小心的做几件事,第一,小心的把这块屏接口上电路板的黑 ...

就是求合适的驱动板

网友:
硬盘坏是最好修的啊,怎么会没有维修价值了液晶按型号查下接口肯定能用上,这种一般就是普通的单6的LVDS屏,很好点

网友:
改投影机呀,

网友:
大多数平板是MIPI接口的,没有驱动板可用,放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的闪存芯片,没工具,换不了,而且这个平板配置低,也懒得修了

主板出么?想拿来当下载机使,系统可以直接wtg在移动硬盘里

网友:
Signal Category Type        MIPI
Signal Class        MIPI (4 data lan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