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格力的遥控器,顺便改背光

楼主(2019-07-30):
卡扣外壳有点难开

不是牛屎还行,继续拆下去

观察电路板发现预留有灯位,那就试试加灯

q2与r6少了元件于是加了个1.5k的电阻到r6 q2加了个pnp的三极管。

割两张背光仍上再加个5730

测试背光ok没问题

装上

话说格力也是够坑几毛钱的灯也省

网友A:
这是自己加背光咩,不用的时候灯亮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自己加背光咩,不用的时候灯亮不亮?

本来预留有控制脚但没有元件就顺手加了上去,按下按键亮几秒自己就灭了

网友:
漂亮,建议用充电电池,

网友:
主控应该是NEC的芯片,还打了胶。2013年的工艺,记好了,正品都是双面绿色线路板,其他的形式的,都是假货,外壳上有圆形QC纸,电池仓盖板内有长方形条码贴纸。

网友B:
厂家不装背光,应该不是为了省钱。几千块的空调都买了,不会在乎这几毛钱的背光灯的。
我认为是为了省电,本来一对7号电池能用上一年半载,加上背光估计就不耐用了。
不过楼主的动手精神是值得赞扬的!我个人认为既然动手了,不如直接改锂电池更好。用锂电池的话,就不用担心电池不够用了。

网友:
同款遥控器,我这个有背光啊

网友C:
我的科龙遥控器就带灯,可惜被我搞丢了,现在用山寨货

网友:
好多品牌的空调遥控器的都没背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不装背光,应该不是为了省钱。几千块的空调都买了,不会在乎这几毛钱的背光灯的。
我认为是为了省电, ...

空间不够改不了锂电,省电倒是真的省2年没换电池了,还是改了背光好电池也要不了几个钱不用摸黑按了晚上看着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科龙遥控器就带灯,可惜被我搞丢了,现在用山寨货

能正常工作不用经常换电池就行

网友:
光线不是很均匀

楼主:
晚上凑合看下就行了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有背光灯位置,但是没有背光灯珠吗?

网友E:
这个还支持振动开关的,我也加了灯,没振动开关,不是很好用,必须得按一下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有背光灯位置,但是没有背光灯珠吗?

是的,而且元件位置全都预留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支持振动开关的,我也加了灯,没振动开关,不是很好用,必须得按一下才亮. ...

经常仍来扔去,那样就太耗电了吧

网友(2020-05-05):
我的是新版的

网友:
格力的有段时间有绿色背光的,后来都减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