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10代思域搭火线(过江龙搭火线)

楼主(2019-07-30):
最近捡了四根铝线。。。。。。(本来还有四根铜线的,没捡到,给人拿走了。。。。。。)

35平方线。。。。。。(可惜是铝线。。。。。)

洗干净放在尾箱,收着。

又捡了两个地线夹。。。。。。(可惜不是四个。。。。。。)

找了些其他的玩意,看看怎么做好用一些。

又看了下铜线。

铜鼻子镀锡。

链接夹头。

还没做成功,思域趴窝了。。。。。。。(没办法,叫了修理厂来搭火线。过江龙。)

这个线跟夹子。。。。。。。挺垃圾的。。。。。。

两年多,电瓶就不行了。

从RAV4取电。。。。。。

这小哥,小心翼翼的打开正极保护盖。

先搭被救援车负极,依次然后再搭正极。

最后连接上救援车正极。

点火成功。。。。。。。拍下原先电瓶。瓦尔塔电瓶,不过,看型号,好像不是启停电瓶啊。。。。。

换了个骆驼电瓶。。。。。。

花费700大洋。。。。。。

网友A:
看样子质量不错!负载20A以上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把起停关了吧

网友B:
换过2次电瓶,两次搭火线都没派上用场,反倒是给同事用过一次……第一次换电瓶,电瓶直接没电,车门都开不了,叫了附近的洗车店搭火,给了30开回家,晚上某东下单,第二天上午给送过来换上了;第二次亏电,打火3次,勉强启动,开回家的途中,找到专卖汽车蓄电池的给换上了,万用表测电压只有11.6v,旧电池拿回家充电一晚上,也才12.1v的电压,重新装上去依旧打火无力,最后卖给了回收电瓶的,100块。
后来折腾了一个点烟器电压显示充电头,低于12.5v就把电瓶拆下来充电一晚上,现在3年多了,电瓶还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质量不错!负载20A以上应该没问题吧?

35铝线,可以上20A????

楼主:
默认开启。除非上车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过2次电瓶,两次搭火线都没派上用场,反倒是给同事用过一次……第一次换电瓶,电瓶直接没电,车门都开不 ...

3年不错了。

这电瓶2年就不行了。

网友C:
铜的?好东西!
退休时还能卖废品

网友D:
引用 楼主:
默认开启。除非上车按一下。

那真是麻烦!有些关了就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的?好东西!
退休时还能卖废品

铜的没捡到,被人捡走了。。。。。

就慢了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真是麻烦!有些关了就关了

默认都是关不掉的。除非是拔了信号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默认都是关不掉的。除非是拔了信号线。

不是啊,猛禽我看就是关闭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啊,猛禽我看就是关闭了啊

啊??大佬。开猛禽。

久仰久仰。没开过猛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啊??大佬。开猛禽。

老板的!老板开车,我从车

网友E:
我用16平方的多芯铜线做了两根,以防万一,电瓶已经用了5年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板的!老板开车,我从车

让他下去。爽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16平方的多芯铜线做了两根,以防万一,电瓶已经用了5年半了

我还是在找合适的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还是在找合适的线。

没有皮的接地线,相对便宜,标准95平才50多一点,我那时买3米做点焊电缆,回来套热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皮的接地线,相对便宜,标准95平才50多一点,我那时买3米做点焊电缆,回来套热缩管 ...

要有双层皮的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