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客户送修的iPhone8P进水不开机修复记

楼主(2019-07-30):
苹果8P进水不开机 前摄排线及排线座PP1V8 IO供电烧断 座子飞线更换前摄排线后加电;主供电PP VDD对地短路 wifi模块周围腐蚀严重 排除故障后单板开机正常;进入系统屏幕背光花斑,更换背光模组;指纹键有指纹无返回 经测量无3v压感信号供电 更换u10IC故障排除;装机测试外配 发现扣上尾插排线不能开机或反复重启 测量排线座阻值供电全部正常 更换尾插排线模组及线性马达后正常启动 至此这台8P所有故障排除!

一台手机就是一个生态 其中任何一个部件的损坏都有可能产生蝴蝶效应导致整个生态的故障 所以修机是一个细致而又繁琐的过程 你必须要去假设无数个可能引起这个故障的可能 然后一步一步的去验证他们 直到故障排除 而其中所经历的那一次次或满怀希望或无奈失望或如释重负恐怕只有修机人自己才明了…

PP1V8 FCAM IO

PP VDD MAIN

8P指纹供电

U10

指纹

PP1V8

主供电短路

完美开机

网友:
显微镜效果不错。技术也不错。

网友:
专业的事还是得交个专业的人来做

网友:
LZ发贴码字辛苦了

网友:
维修过程虽然字数不多,但是句句精炼。

网友:
大神级别的我理解不了。

网友:
能潜下心修而不是换,这就是匠心吧

网友:
能不能修理iphone 7基带问题?问本身有一台7还在苹果发布的基带问题系列里面的,就是没看苹果网站直接拿去给朋友拆开修理,结果修不好,现在连itunes能进入dfu或者恢复模式,但是屏幕没任何显示,恢复不行报未知错误2005
还有一台6估计没有修理店价值了,也是主播问题,突然就坏了。
如果能修理7,我寄给你。

网友A:
做这个维修软硬件是很有要求的
硬件要有显微镜,热风枪,焊接SMD的烙铁,等等
软件上要有原理图,主板元件点位图(垃圾苹果所有PCB全都没有丝印)

光是这些就把我们这个打酱油的筛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这个维修软硬件是很有要求的
硬件要有显微镜,热风枪,焊接SMD的烙铁,等等
软件上要有原理图,主板元件 ...

这么紧凑的主板哪有地方做丝印

网友:
太复杂了,非专业人士不敢碰

网友:
厉害  逻辑 思路 杠杠的

网友(2020-04-05):
懵逼的我看的心惊胆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