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奇葩电脑故障。

楼主(2019-07-30):
一台联想的品牌机,i5CPU,Q87的板子,板子进过水,一开始的现象是偶尔不触发,触发后能正常使用,后来就始终不能触发了,大卸八块后用洗板水对南桥芯片进行清洗(之前进水后也及时的清洗过,没有明显腐蚀迹象),清洗后果然又可以触发了,心中暗喜,但高兴的太早了,开机后不能进系统,进入系统死机,拔掉所有外设单板开机正常,但是只要进系统必死,进U盘PE一样死机,换个多个PE系统试过无效,尝试的操作有(换内存,换内存插槽,换硬盘等,排除了内存和硬盘问题,尝试了了光盘启动可以进PE),目前我感觉还是板子问题,求分析。

网友A:
供电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B:
咋知道不进系统不死机的?你进的是DOS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会不会有问题呢?

品牌机特殊电源接口,手头无合适的电源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知道不进系统不死机的?你进的是DOS    ????

BIOS能够进入设置参数,光盘引导可以进PE

网友C:
拔了硬盘用优盘启动PE,能启动就是sata或者SATA接口及芯片出现问题,一样启动不了就是内存控制器出现了问题!!!

网友D:
南桥上的散热片呢?过热了吧,清洗有变化的话,再洗洗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品牌机特殊电源接口,手头无合适的电源替换

我的意思是主板上的供电!比如CPU的或者内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拔了硬盘用优盘启动PE,能启动就是sata或者SATA接口及芯片出现问题,一样启动不了就是内存控制器出现了问题 ...

嗯,先说说接硬盘设备,不管固态、机械,光驱,在BIOS中均可以正确识别型号,启动机器界面也可以看到设备,分析应该不是SATA接口或者控制器问题,然后是USB接口,接入USB设备上同,就是读取文件后死机,具体表现为设置U盘PE启动,进度条走完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南桥上的散热片呢?过热了吧,清洗有变化的话,再洗洗看看

本身这款主板就没有散热片,颜色变化是我用风枪加焊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主板上的供电!比如CPU的或者内存的

供电不正常的话,应该不能启动吧,开机能显示,各个硬件,也能够进入BIOS进行参数设置

楼主:
1.用PE,U盘模式启动后进度条读完死机
2.按F12可以选择启动设备。
3.死机后键盘指示灯常亮无法切换。
4.接硬盘能出启动菜单,选择后一样死机。

网友E:
测一下主板上的CMOS电池先。

网友D:
SATA 设置为 AHCI 了么? F12 启动菜单 不应该是 Legacy吧?

网友F:
换个CPU试试,还不行就是南桥或者BIOS问题。我碰到过CPU出问题不能进系统或进PE的,开机什么的都正常。就是不能进系统,也碰到过内存兼容问题(或者有轻微存储块损坏的)不能进系统或进PE的。总之换了CPU 还不行就没什么修理价值了,那就是纯粹主板问题了,桥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一下主板上的CMOS电池先。

电压3V多,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D:
SATA 设置为 AHCI 了么? F12 启动菜单 不应该是 Legacy吧?

UEFI,Legacy啥模式都实验了,U盘、机械、固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个CPU试试,还不行就是南桥或者BIOS问题。我碰到过CPU出问题不能进系统或进PE的,开机什么的都正常。就是 ...

内存换过无效,这机器也就个CPU值点钱,要是它坏了的话,直接废品站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内存换过无效,这机器也就个CPU值点钱,要是它坏了的话,直接废品站了

你可以试一下,因为我碰到过这种情况,不排除。反正这机子,既然你排除了内存和硬盘。电源的话其实也可以用普通电源改,就剩下主板和CPU 了。试一试又何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试一下,因为我碰到过这种情况,不排除。反正这机子,既然你排除了内存和硬盘。电源的话其实也可以 ...

CPU手头没有,明天试试改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