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广陆数显游标卡尺。

楼主(2019-07-30):
尺子是广陆的150mm不锈钢数显游标卡尺,是我买的第一把游标卡尺,用了有十多年吧。

  近一两年开始出现了使用时自动关机的问题,尺子在滑动尺框时会无规律的自动关机再开机,碰到电池盖也会出现自动关机的情况。关机后有时能自动开机,有时不能自动开机,而且问题出现的越来越频繁,加上零位设置按钮也开始不好用,已经到了无法正常使用的程度。考虑到买把同类型的尺子要花不少银子,决定先修修试试,万一修好了不就省下自己的小钱钱了吗。

先拆外壳。拆掉电池盖螺丝,取下电池盖,拆掉上方两颗+下方一颗固定螺丝,取下外壳。

拆下固定表头的四颗螺丝,取下表头。

把表头反过来,可以看到PCB板用7颗螺丝固定在外壳上,拆之。

最后拆掉尺框上两颗机米螺丝和深度尺的限位螺丝,除了尺框上的锁紧螺丝无法取下外,整个卡尺就全部拆散了。

  先解决自动关机的问题。从现象看可能是弹片虚焊、开焊、PCB走线有断裂或接触不良。初步观察电池触点弹片和PCB焊接良好,PCB走线也无断裂痕迹,电池和正负极弹片都能正常接触,维修暂时陷入停滞。后仔细观察发现弹片和电池接触位置有发黑的痕迹,既然没有其它的发现,就先把发黑的地方清理干净试试吧,清理干净后触点重新变的亮晶晶了。

  接下来修置零开关,因为手头没有同规格的开关可以替换,只能先尝试修一下。(不知道为什么这张照片是下图右边那样下半截颜色不对还有错位,用PS尽量修复了一下)

先用刀子小心撬下开关外壳。

可以看到锅仔片和开关的触点都已经非常脏了。用纸用力的摩擦摩擦,锅仔片又变的亮晶晶了,触点因材质关系只是干净了一点,变化不像锅仔片那么明显。

清理干净后把外壳修整平整,把按钮先用胶纸和外壳粘在一起,放好锅仔片,装好外壳并卡好。

接下来开始装配,先把外框套到尺身上。

把弹簧片放到外框和尺身之间,注意有孔的一边在右侧。

两颗机米螺丝有一个是带突出的定位柱的,装在右内侧,定位柱插入簧片的孔中,另一颗装在左侧。仔细调整两颗螺丝,让尺框即无间隙还可以正常滑动。

上好深度尺限位螺丝。

液晶屏、垫片和按钮放入表头外壳,装上PCB,上好螺丝。

将表头固定到外框上。

装上电池试机,自动关机的问题没有了,置零开关也工作正常。

最后装好外壳,大功告成,买新尺子的钱钱省下了。开心!!

网友:
恭喜恭喜,一直没想出数显游标卡尺的工作原理,也懒得去查

网友:
有一把同样的,也是有这个毛病,不过更严重,液晶屏也漏液了,刚好现在卡尺也便宜,就没修,直接买了把新的

网友:
看结构不复杂啊,我打算自己做一个

网友:
真走运,清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9-09-27):
我有一把这尺,三个按键,均使大力按几次才有一次能行,看来是按键里簧片脏了,有时间拆开修修

网友:
我的卡尺跟你品牌是一样的,有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2021-03-03):
一直想知道数显游标卡尺的工作原理,学习了

网友(2023-07-16):
小信号,小电压一般都是接触不好。

网友:
感觉还是指针式的耐用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