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好奇太难忍,这个咋拆开?

楼主(2019-07-30):
捡到一个充电头,不知里面啥样子,弄了半天整不开,大佬们有招拆开没?

网友:
大力出奇迹,不要怜惜

网友:
只能从这里撬,非常难撬,如果轻而易举就撬开了,那是假的。

网友:
用大锤,大力出奇迹,

网友:
一字刀加锤子,我就不信拆不开

网友:
虎钳、大锤伺候

网友:
用锤子大力出奇迹  我一个山寨的都粘的死死的

网友:
现在基本没用了,一锤下去。

网友:
必须大锤伺候

网友:
锤子加一字螺丝刀

网友:
热风枪加温再撬应该会完整些,掌握好温度

网友:
分享一个不那么暴力的吧,台钳加美工刀片,刀片对准缝隙,台钳慢慢压入,四面都压完,保证无损拆开。成功率100%.

网友:
这种封装是热加工,还是内部有卡扣冷加工。就是一次性的吗。请教大佬。

网友:
难开的一般是正品

网友:
有请黄大锤

网友:
149人民币一个

网友:
就是从有缝隙处撬,可以撬开。里面有凹凸暗扣,一般不会撬坏。

网友:
昨天也捡了个这种苹果充电头,5V1A,本想拆了看看,结果插电有输出就不拆了

网友:
用布包裹几层,请黄小锤,二下包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