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是什么电容什么参数,网上查不到

楼主(2019-07-30):
看看这个,是什么电容什么参数,网上查不到,最好有购买途径。

网友:
应该是100v/0.47uf的陶瓷电容

网友A:
西门子EPCOS 100U47 100V474 0.47UF 叠层电容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7#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EPCOS 100U47 100V474 0.47UF 叠层电容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78.4dd22e ...

就是这个,找到了,这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能用别的代替吗

网友:
差点以为荣耀10:t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