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简单测一下东芝SG6的性能

楼主(2019-07-30):
看了@mon_20xx大佬的帖子Toshiba KXG6AZNV256G M.2 NVMe 2280 256GB SSD 模拟的SLC Cache大小及真实速度, 想着XG6都这德行了,那我这7373随机自带的SG6岂不是更糟糕(摊手)。尤其是这SG。。。嗯,一股大S的味道。 下面上图

首先尝试的是HDTune,不为别的,就冲着可以自定测试长度以及通过折线图表示速率的变化,能够看出SLC Cache的容量。 不知道是美行机器的原因还是修改版文件的原因,不光出现了乱码,还出现了按下开始键没反应的故障(如图)。遂考虑CrystalDisk系列

首先上CDI的检测信息:

接下来跑CDM,大小选择最高32GB,应该够跑完SLC Cache了。测速图如下:

220MB/S 应该能够代表该盘的缓外速度了吧,看样子我预估的400打对折还挺准的,囧。

P.S.:再补充一下我对7373这机子的看法吧,CPU设定够猛,屏幕的话没较色仪,应该不会太差。就是38瓦时的电池是硬伤。 SSD的话没拆机看不了主控和颗粒,有机会补上吧

网友:
乱码是你下了汉化版在英文系统上使用

如果你用英文原版,在英文系统上使用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存在

网友(2022-08-21):
sg6网上资料好少,tb都没有